精车咨询

楼主(2012-08-03):
0-3丝,往往精车的时候,先车一刀,然后退出来,量下,对刀,加工,可是在量的时候,不准,什么原因

精车应该怎么做才对,谢谢

网友:
一刀车2个毫米 和一刀几十丝有时候都会差1-2丝的。

网友:
测量的确是个技术活。一般的千分尺,手劲大一点,一道没了。
首先要保证你的刀锋利。刀刃没有缺口。从砂轮磨后的刀刃往往有肉眼看着都费劲的细小缺口。用油石背下
批量的话。找个百分表。放在中托板上。按照表的指针来上刀。这样要注意表的震动,刀具磨损
单件的话。慢慢量吧。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往往精车的时候,先车一刀,然后退出来,量下,对刀, 对刀能对好吗?

网友:
车第一刀时,工件受切削力的作用,会产生变形,这时测量的数值会有误差,一般根据具体工况放上几丝,

网友:
 楼主搞笑 你考虑刀具在回转中心了吗??????/还在拿普通车的经验去思考 靠谱吗

网友:
要是没跟的话,最后一刀车两毫米量量再车

网友A:
楼主是用数控车吗,不知楼主有没有考虑机械间的反相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数控车吗,不知楼主有没有考虑机械间的反相间隙,,

是普车额

网友:
应该与机床的精密度和刀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