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批小活,S45#调制处理能否达到HRC40?

楼主(2012-08-03):
     接了一批小活,材质用S45#,但是硬度要求要HRC40,怀疑45#达不到HRC45
2 O/ S; M3 p2 i- r7 F迷惑中。

楼主:
写错了是HRC40

网友:
零件多厚?1mm左右的薄板是可以达到的,淬火的冷却速度能满足要求,内部的热量能快速得到交换,但是厚度加大后就难以达到了,而且容易出现脆裂现象

楼主:
零件大概都是40到50厚。

网友:
整体淬火,能达到,前些天我们单位有过45号钢类似的热处理活

网友:
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

网友(点评):
晚辈才学疏浅 请问调制后再淬火对材料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不要误人子弟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调质后再淬火

网友:
45#钢属于中碳钢,整体淬火硬度一般可达HRC40-45,高于这个硬度容易使机体出现裂纹。局部高频可达HRC50。调质处理是为了使材质均匀化,到达较高的综合力学使用性能和加工性能而已。

网友:
要根据零件形状综合考虑,正常规则形状的是可以,如形状复杂,过渡差较大时,要综合考虑热处理机机加工工艺安排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我见过,你是哪里的?

网友:
调质不可能达到,必须淬火加回火

网友:
调质达不到那么高的硬度,因为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