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动设计方面

楼主(2012-08-03):
    你们一般怎么选择电机功率的大小 就是一般计算方式是什么 还有传动轴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网友:
我当年的毕业设计做的是--数控车床的主传动,不知您要设计的是什么传动,想要用什么电机,带轮还是齿轮传动??好多问题,你这样笼统的问,让人无法解答啊

网友:
在学校课程设计时,都是要计算的,我记得好像是先根据机器工作时间计算,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1. 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机.要求电源电压与电机额定电压相符.
2. 根据安装地点和工作环境选择不同型式的电机.
3. 根据容量、效率、功率因数、转数选择电机.如果容量选择过小,就会发生长期过载现象,影响电动机寿命甚至烧毁.如果容量选择过大,电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充分利用,功率因数也不高.因为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是随着负载变化的.
4. 电机在恒定负载运行下,功率计算公式如下:p=p1/η1η2选择电机的额定功率(P1)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网友:
建议从后往前推,先要根据设定的技术要求,反过来一步一步的推。

网友:
先看末端需要的扭矩是多少 然后设计传动比 就知道电机扭矩了  传动轴直径查机械设计手册吧 很麻烦的

楼主:
皮带输送机 平均要输送50T的物料 要求传送速度 0.5m每秒钟 那如何选择电机啊 注明皮带宽1m 皮带机长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