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直纹花问题

楼主(2012-08-04):
大家好,附件是图子照片。

目前这款产品在滚牙机上滚花,直纹花要求齿数16个,可我们目前怎么滚都只有15个,而且齿距跟客户产品对比要明显窄些。
目前我们用的是P=0.6的花轮      (由¢3.0+0/-0.02滚到¢3.15+0/-0.06)¢3.0+0/-0.02这个尺寸是很稳定的,前道工序是磨出来的。
材料是304的  HRC30以上
目前问题:
1.轮子很不耐用
2.齿数不够
3.常有烂花现象,外径不是很稳定
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请说明用什么规格的压花轮合适)

网友:
滚轮一般做不锈钢是比较不耐用,但是304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可是你硬度有30以上,不知道你选的滚轮是否对口,等级是否够滚这个硬度。烂花,是不是滚的时间太长了?齿数不够,你可以改变滚的位置的直径试试,不是一定就是从毛胚外径3开始的。个人意见!!

楼主:
你觉得用多大轮比较适合啊,有没有什么公式计算的啊,

网友(点评):
在别人帖子下点回复再输入,对方会收到提醒。

网友:
你用的0.6滚轮外径和齿数是多少的?

15个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我猜测是你用的滚轮不合适造成的。

你要注意:16*0.6/3.14=3.05

如果你开始压的时候就是15齿,压到位也是15齿。你的滚轮外径和齿数不合适的话,你是怎么也压不出你想要的齿数的。

楼主:
你好,外径是90的,齿数多少没有数过,一个个齿数要数很久,呵呵,
16*0.6/3.14=3.05   这个公式是确定外径的吗?

网友:
直接用有直纹花要求齿数16个的拉伸料

楼主:
各位高手,假如是你,你会选择什么机型加工?选择什么规格的轮子压花呢?

网友:
要小心,这种直纹和三角花键很像,要担心搞错,那个是用滚刀或者拉刀做的

网友:
呵呵,这玩意能否换个思路来搞,我记得我们在加工类似的产品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很快把问题解决掉,我的思路是,不用滚压的方式,用M42的白钢刀上线切割出一个内齿套子,然后上床轴向推削加工,工件不转动,白钢刀做的内齿套只做轴向移动进给,完成推削加工,有点类似刨床,拉床。我们当时是用回转式六角车改装的,机床主轴不动,拖板轴向进给。结果,加工出的效果一流,质量稳定,很快完成了生产任务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不错,不过要根据自己的工件选择合适的工艺。

网友:
如果滚压前/后直径(3.00/3.15)以及齿数(z16)都是确定的,那0.6这个齿距就偏大。就我了解,滚压前的外圆周长应该是齿距的整数倍,否则就会花纹不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