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产品?上图了

楼主(2012-08-04):
像是一个光电开关,但严格的将不是光电开关。当链轮每转半圈,黄色东东后面的灯就闪一下,给电路一个信号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链轮端面有180度布置的两个螺钉,当黄色东东转到螺钉处就闪烁一下,记录一次。
这样看来,这东西是有个“有效行程”的。他是电磁式的吗?这产品是个什么开关啊?
工作原理是什么?求各位大大暗示一下,我学习一下。~~
PS:查到了,这是一种电感式接近开关。
  电感式和电容式的区别:电感式被检测体必须是导体。电容则无要求。
工作原理:
首先,电感式感应开关有一个振荡器,振荡器起震后在开关的感应头处产生一个磁场,当有导体接近后,在导体内产生涡流。涡流吸收震荡器磁场的能量,从而达到检测的目的。

网友:
只是个磁感应开关。

网友:
接近开关

网友:
很常见的接近开关。市场有售,不贵。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磁性的要那磁铁靠近灯才亮,这个你那铁片靠近他就会亮。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感式的。也属于磁性开关。它的磁场是靠里面的一个振荡器起震后产生的 ,不需要被检测物体本身发生磁场

网友(点评):
理解有偏差,一般我们称呼油缸、气缸上的感应开关叫磁性开关

网友:
接近开关,洞头专造这玩意。

网友:
转速传感器

网友:
只是个磁感应开关

网友:
为什么选用这种开关?如果速度很快,会不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