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工艺求助--请教

楼主(2012-08-04):
图示工件材料为20#钢,在工件加工的最后部分要求镀铬并且精磨外圆,手头只有普通的外圆磨床
我觉得最后磨外圆的基准不太好找。工件批量小,所以不可能外协无心磨。这里同轴度的规定主要是要保证最后磨后的镀铬层要均匀。内孔是3mm的盲孔,倒是可以设计成通孔,但是如果穿3mm的芯棒会不会因为芯棒刚度太差而导致工件超差。
总而言之,我的问题是:在镀后磨削的工序中,如何来保证保留的镉层比较均匀,最厚与最薄的地方相差0.02mm?如果不镀内孔也不再镀后加工内孔的话,也可以认为是与内孔的同轴度保证在0.02mm。(可以修改打中心孔,中心孔也可以保留)

网友A:
呵呵,问一句,内孔需要镀鉻吗?

如果内孔不需要镀鉻,建议镀鉻后加工3mm内孔。镀鉻前,外圆与13.3内孔一刀车出,镀鉻后,小卡盘内撑13.3内孔磨镀鉻外圆,做个专用的弹性卡套,装夹磨好的外圆,加工3mm内孔。如果先做内孔,也可以,不过13.3的内孔始终要做过渡基准的,5.5mm应该可以撑得住了。用好这个孔做个过渡基准吧,或许问题可以解决,实在感觉孔短的话,还可以零件右端预留4.5mm左右,这样就有10mm了。所有加工完成,再去掉多余的4.5mm。

网友:
    按你说你只是保证镀层均匀,内孔不镀,那么就可以以内孔为基准保证外圆于内孔同轴!内孔做成通孔于外圆一刀出,然后表面镀铬,再以内孔为基准外圆磨!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图纸缺一个左视图吧?

网友:
我怎么看不懂这个零件图呢?那个盲孔两边的腔是什么?

网友B:
都以中心孔为基准,精车,磨,那镀层厚度当然是均匀的
假如非要保证同柱度,你可以在精车完外圆后,以外圆为基准加工那个盲孔.

网友:
如7楼所说

网友:
那两个腔是减重孔吧,应该是均布的3~6个孔.我感兴趣的是那个3毫米的内孔用什么加工和检验,怎么保证+0.01的精度.

网友:
对前序要有要求,镀前保证同轴度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问一句,内孔需要镀鉻吗?

如果内孔不需要镀鉻,建议镀鉻后加工3mm内孔。镀鉻前,外圆与13.3内孔一 ...

你好
内孔不需要镀铬,问题是3mm的小孔作为基准是用芯棒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我总感觉3mm的芯棒有点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以中心孔为基准,精车,磨,那镀层厚度当然是均匀的
假如非要保证同柱度,你可以在精车完外圆后,以外圆为基准 ...

请问镀铬能不能保证尺寸精度?比如我要求严格的镀上0.05mm,大概的尺寸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我之前和电镀的人商量,他们说在棱边的地方会有比较大的突出,也就是在棱边的地方会聚集比较多的铬,之前试验了一下,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你理解错了,镀后再磨下.基体精度没问题,磨后就直接控制了厚度的均匀性了.

网友:
3米孔和外圆一刀活儿,以空为基准精磨外圆

网友:
可以磨了再度吗

网友:
我觉得不如先加工外圆,电镀,精磨,最后加工3mm的小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内孔不需要镀铬,问题是3mm的小孔作为基准是用芯棒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我总感觉3mm的芯棒有点太 ...

正因为3mm孔做基准不合适,所以最好3mm孔后作,磨完外圆,以外圆做基准做3mm孔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3毫米孔怎么加工?

网友:
答案已见分晓··车 钳 磨 镀 磨 车 小孔最后加工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3mm的孔如何保证1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