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夹紧钳 应怎么选彡液压马达

楼主(2012-08-04):
马达是一个你低转速的 ,转速在5到10转每分钟 ,排量也只有80ML/r
   夹紧钳工作的负载在5T左右 这样的一个马达怎么选用

网友:
你应该把设计的液压原理图给贴出来!
不过我还想说几句:
1.马达两个参数:转矩和转速,所以你要计算你选用的马达这两个参数出来,根据这两个参数去选用压力等级和排量,还有转速要求,其实你的转速就应该考虑马达低速稳定性能了。
2.再设计液压原理图中,注意:马达是否需要过载保护盒压力冲击保护,还有马达是否要制动等要求。
3.在选用马达的过程中,要结合你配套的液压站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