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焊接难题~~~

楼主(2012-08-04):
把焊接线和限位连接件焊起来,能有什么好办法。示意图如图所示。。。现在的考虑是用激光,但是还是会产生弧光,并把底座烧焦,或者连接件传递热量,把底座和连接件的接触部分融化。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考虑点焊。

网友B:
焊接线先挂铣,插入后加热,最简单的就是用电烙铁,更方便的,请专业人士解答,我路过

网友:
改成插进去不用焊接的端子

网友(点评):
同意,也就是压接端子。

网友:
用胶粘行吗?

网友:
有一种焊接机全自动的,专门焊接电路板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考虑点焊。

就是点焊,能量太大了会有弧光和把底座融化的情况,能量小了又不能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线先挂铣,插入后加热,最简单的就是用电烙铁,更方便的,请专业人士解答,我路过

间距小了,会出现连焊的情况。

网友:
不太好搞,这个说起来用真空扩散焊再合适不过,但不好加压。

网友:
电烙铁是最好的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