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CEL制作“标准火色卡”

楼主(2012-08-04):
在网络上,下载了PDF文件的“标准火色卡”,觉得很不错;接着,我用EXCEL2010翻版了这个“标准火色卡”。

但取色不一定准确,特发上来,请看看,帮忙调整调整。

附件里有我从网络下载的PDF文件与EXCEL的文件。

楼主:
注意我是用EXCEL2010的,如果用EXCEL2003等低版本EXCEl,可能打不开这个文件,或者打开了,颜色会不一样。

网友:
其实真正的要靠经验的,就是标准色卡在不同的显示器上的颜色都有细微的差别的

网友:
有什么意义

楼主:
我觉得,至少能起到一个学习的作用吧。至少会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炉火纯青,不是在电脑或书本或课堂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火色卡这个东西,百度了一下,好像服装、颜料等不同的行业都有自己的色卡,但是找不到火色卡。不过想到楼主把帖子发在热处理板块,那应该是于此相关的。我猜测一下,标准火色卡是用来比对加热后工件的颜色,并据此大致判断其温度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知道大侠的给解释一下。

顺便发个文件给大家看看,网上乱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