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氮装配工艺

楼主(2012-08-04):
我们现在又一个直径370毫米的铜套,要求使用液氮进行装配,求问液氮装配的工艺。如要冷却时间。缩小量等等?

网友A:
冷却时间一般不用特别控制,将零件浸泡在液氮里,液氮“冒烟”停止后,此时接近热平衡,工件的温度和液氮的温度一致,就可以将工件捞上来装配了,装配的时候环境要清洁,戴上手套操作,尽量缩短装配前的停顿时间,待其温度恢复至室温后,就膨胀回原来的大小。如果计算收缩量和装配间隙没问题,装上去应该很轻松的。

缩小量要根据温度线膨胀系数来计算,冷却温度按照液氮的温度来就是,液氮的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

楼主:
谢谢!!希望明天的装配顺利

网友B:
如果没有手套,手伸入容器有多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手套,手伸入容器有多危险?

戴了手套你也不敢伸进去,一下子就能将你的手冻废掉,只有截肢才能活下来

那是用漏勺捞的,或者用钩子挂住工件来取放的

网友(2015-03-12):
引用 网友A:
冷却时间一般不用特别控制,将零件浸泡在液氮里,液氮“冒烟”停止后,此时接近热平衡,工件的温度和液氮的 ...

大侠,请教一下,液氮的容器用什么材料好,是否要密封隔绝空气,如何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