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不用π你能写出圆面积的表达式吗?

楼主(2012-08-04):
总是听人说计算圆面积,这圆面积还不好计算嘛,初中老师教我的口诀还记着呢,“R的平方乘以π,圆的面积求出来”,圆面积不就是 πR^2 嘛。
但是转念想一想,如果不用“非比例数”π的话,这圆面积的计算式还能表达出来吗?
欢迎有兴趣的大侠提出自己的好方法。

网友:
pi=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用它代换一下即可

网友(点评):
无穷级数啊,还可以把误差限算出来

网友:
抱歉,上面的那个我弄错了,那个时欧拉常数加一个对数

网友:
以下来自百度

莱布尼茨公式圆周率的计算如下:在圆中画等边的多边形来实现,划分越多越接近圆周率,设圆半径为a
1)等边三角形,圆心到三个顶点的距离是一样的,三角形的面积为3√3/4*a^2=1.332a^2
2)正方形,面积为2a^2
3)等边五角形,面积为2.377a^2
4)等边六角形,面积为3√3/2a=2.598a^2
从数值可以看到变化趋势:1.332,2,2.377,2.598....越来越接近3.141592654...
老祖宗祖冲之就是靠多边形这样计算出来的,只不过他比我们困难,因为那时不能使用三角函数表,还需要自己去计算。我们要得到小数点后超过4位的准确数字,我们也只有自己计算,因为三角函数表就4位有效数字。
....这样一直计算下去,其结果将越来越接近π(圆周率),为计算方便,可以从正方形到八边形
  π/4=1-1/3+1/5-1/7+1/9-1/11+……

楼主:
没想到可以百度……
楼上把我的问题给秒杀了,我能提出多少问题啊,能比得过百度嘛……

网友:
总有度娘不知道的。哈哈!

网友:
用级数,可以把派表示出来,有若干种

网友A:
计算面积是吧,
你可以以那个面积为底做一个类似桶状的容器,加水, 量容器内高h,量水的体积V,圆的面积s=V/h。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测量,而且不可公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好呀,就是曹冲称象的方式嘛;算出来的面积比那个近似的3.14还准

网友:
什么也比不过百度大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面积是吧,
你可以以那个面积为底做一个类似桶状的容器,加水, 量容器内高h,量水的体积V,圆的面积s ...

被你打败了

网友:
可以画图解决,把圆分成很多小的正方形单元,查正方形的个数就好了!初中物理就学过的,这也应该是微积分的原理吧!

网友:
积分啊!很多种呢!比如∫rdrdθ

网友(点评):
大哥,你写上下限还不得用派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把圆分成360等分算三角形面积,再乘以360.当然分的越多应该越精确吧

网友(2012-09-13):
使用周长和面积公式 周长S=2TT*R  TT=S/2R 面积C=TT*R*R=(S/2R)*R*R=SR/2

网友:
印度的拉马努金给出不少繁复的pi的级数表达式。

网友(点评):
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分析”的思想。很多机械设计中的公式都是通过分析出来的。

网友(点评):
如何“分”如何“析”是个大问题。“分”,割圆术?以直代曲。多边形夹逼?“析”,就要涉及到级数了吧。还恭请大侠升台说法,析分PI之妙处,让诸善知识解大惑,得大欢喜。

网友(2012-12-26):
圆面积的推导就是无限分割思想吧

网友(2015-12-20):
不用π,可以用e啊,把四分之一圆的面积写出来,用积分求到面积,再乘以4.
y=(R^2-X^2)^(1/2)(0≤x≤R),对这个在0到R上积分,就是关于e的方程了,最后的答案只是用e表示出来,同样得到的是近似值,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e和π是有联系的。
楼主你觉得呢?还不如直接用π。

网友(2020-02-17):
割圆术
依据知识点:1.圆周角360度;2.夹角为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3.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垂直平分线、角平分线为同一条线 ;4.勾股定理 5.已知等腰三角形边长求等腰三角形的面积
作圆内接正六边形,得边长l6=r,用勾股定理求出正六边形底边上的高h6。在直角边分别为l6/2;(r-h6),用勾股定理求出正12边型的边长l12.同上可以求出底边上的高h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