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影响光洁度,怎么办?

楼主(2012-08-04):
车外圆不知是刀的什么位置没磨好,有时磨刀车出来纹路很细,有时很粗请教

网友:
也許是刀尖的半徑開的大小問題吧

网友:
车刀切削刃刃磨的表面粗糙度应比加工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小2~3级,这样才能获得较低的表面粗糙度,要注意刀刃的刃磨与修光。车刀切削刃可用放大镜检验,或按个人经验凭手指的感觉,如果刃口呈锯齿状,则所车削的零件表面必然粗糙。车刀刃磨好后要仔细研磨,车刀研磨可用油石或研磨粉进行。车刀研磨后,用放大镜或目测砂轮刃磨后的残面痕迹消除;检查切削刃是否有缺口、锯齿状等缺陷;表面粗糙度达0.8μm;车刀几何角度是否符合加工要求。 这样磨出的精车刀一般能达到良好地精加工效果,加工质量也更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增加修光刃,降进给,增大刀尖

网友:
与转速也有关系,刀的后角越大,光洁度越高,它有一个切削瘤的存在。

网友:
以前在学校老师曾说过:磨刀要,刃口平直,表面光滑!   但还是和刀的角度,工件转速,走道量,吃刀深度都有关系,粗车和精车的磨法也不一样

网友:
现在做数控还在用手摸刀加工吗
这样生产效率低啊
用机夹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