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异常,求大虾指教。

楼主(2012-08-04):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运行两小时后就停了,过一两分钟后又重新启动了,过后又正常运行。并不是PLC程序的问题,之前没出现这种情况的。查看变频器,并无出错代码显示。第二天又是这样……,求解。

网友:
如果运行很长时间了才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排除参数设置问题(一般转矩提升方式、加减速时间会导致电机过流),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源线是否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点评):
判断接线问题完全正确,赞!

网友:
不行的话,找商家售后吧。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2013-08-28):
找专家问问呗。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
是变频器电流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