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诱导止回阀是作用是哪方面的??怎么用的?

楼主(2012-08-05):
空压诱导止回阀是怎么用的?在亚德客上面看到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1.压力保持之安全回路。
2.防止气缸停止后之自走现象。
3.气缸瞬间停止定位精确。
4.特殊回路设计应用。

作用原理跟液控单向阀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