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w怎么老是安不上

楼主(2012-08-05):
求大神解答,我安了好多版本都不行,都烦死了

网友A:
LZ 我装的是2010的,是从w w w.cnisnet.com/thread-11-1-1.html 下载的软件,按照上面的步骤安装成功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我装的是2010的,是从w w w.cnisnet.com/thread-11-1-1.html 下载的软件,按照上面的步骤安装成功的,你 ...

嗯,先试试,先谢啦

网友:
多安几次就会了,当年我也这样,年纪大了。

网友:
楼主您点击安装的地方错了。要点击SWWI文件夹里面的安装啊。

如上图所示啊。如果你的Microsoft_Office软件没有问题的话。保证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序列号错啦,重新找找,网上安装方法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序列号错啦,重新找找,网上安装方法貌似不错

我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多次安装导致卸载不彻底的原因?
完全卸载SolidWorks 2012,2011,2010,2009,2008,solidworks卸载干净的方法:
    方法是:
1、下载微软的卸载清理程序 Windows Installer Clean UP
2、如果控制面板中有SW项,请卸载,卸载不掉,请直接删除该项
3、运行Windows Installer Clean UP 进行清理
进行如下检查和操作:
1、删除注册表中关于SolidWorks的项(在下面两个位置查找)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2、删除硬盘中关于SolidWorks的文件夹(在下面文件位置找)
  2.1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 安装位置
  2.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录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所有相关SolidWorks的文件夹 】
  2.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录用户名】\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所有相关SolidWorks的文件夹 】
  2.4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 \【所有相关SolidWorks的文件夹】
  2.5 C:\SolidWorks Data

网友(2013-04-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把以前的全都卸载干净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计算机的权限问题?

网友(2013-09-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情况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