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卧式离心泵,入水口的橡胶软连接泵启动后就会瘪掉

楼主(2012-08-05):
现有二台卧式,型号不记得了,入水口DN200,出水口DN150,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入水口的橡胶软连接泵启动后就会瘪掉,两台都一样,现在把吸水管道也往上提了,底阀也加大了,还是不行。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管子太软了,换硬点的!或者换内部有钢丝弹簧的!

网友:
吸水管路有阻力

网友:
由于泵有一定的自吸压力(负压)保证入水流畅不间断,不建议加大管子以免造成空吸烧坏内部密封件。一般入口处采用内部钢丝环绕软管。

网友:
用带钢丝的软管

网友A:
出口阀开度是多少?

楼主(2012-10-02):
引用 网友A:
出口阀开度是多少?

dn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阀开度是多少?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