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毛刺最小?

楼主(2012-08-05):
材料:POM-LA543自然色
加工样式:8毫米通孔和径向对称过中心18长1.9宽4毫米深端面槽。
刀具:内孔金刚石刀,端面槽用1.9直径硬质合金铣刀(优能)
问题点:如何加工使孔口和槽口毛刺最小?

网友:
用这种月牙钻头效果比较好,实在不行就钻两边,第二遍转速高些,快快的

网友(点评):
不错。我们一般都薄板钻。

网友:
自己在刀路上下点功夫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铣完槽后孔口有毛刺,由于材料和外观的因素,毛刺内翻,用刀刮不是太好。

网友:
搞个示意图嘛,不然容易误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铣完槽后孔口有毛刺,由于材料和外观的因素,毛刺内翻,用刀刮不是太好。

你提的问题还是不明白。。到底是槽口还是孔口?

槽口有毛刺可以用倒角刀洗掉啊,转速要高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网友A:
铣槽怎么会毛刺内翻?难道是铣了槽又把平面给铣了一次吧。   如果是光铣槽有毛刺的话,建议分粗精铣。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关键看数量大不大,做工装用两台铣床一台粗加工一台精加工,粗的用有磨损的铣刀,精的每20或50个换一把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槽怎么会毛刺内翻?难道是铣了槽又把平面给铣了一次吧。   如果是光铣槽有毛刺的话,建议分粗精铣。

车完孔铣槽,毛刺翻内孔。先槽再孔,毛刺翻槽。工件限制,不能冲洗,机床限制,不能用气吹。

网友A:
哦  原来你是在车削中心上加工的啊  孔和槽是贯穿的吧  这样的话你用两把刀铣吧  一把粗铣,留50丝换把刀再精铣下,这样毛刺就不大了

网友:
我来听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原来你是在车削中心上加工的啊  孔和槽是贯穿的吧  这样的话你用两把刀铣吧  一把粗铣,留50丝换把刀再 ...

是在车削中心上加工的。用一把1.5,一把1.9两个刀加工。但毛刺还是有,粗刀放小了余量也不是很有效。只好每个车下来以后手工去除,效率低下的很。

网友:
端面槽不能车吗?还有槽和孔怎么贯通?不太明白,没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车削中心上加工的。用一把1.5,一把1.9两个刀加工。但毛刺还是有,粗刀放小了余量也不是很有效。只好 ...

端面是这样的形状吧,建议精铣的从编程上改一下,也用1.5的刀按我图示的走刀路径走,注意要顺铣。你用1.9的刀直接铣1.9的槽,始终有一边是逆铣,逆铣的那一边会有毛刺的。精铣的刀一定要锋利,不能用钝化过的。还要经常换。
如果不能用2把刀,用一把刀解决也可以,不过要用摆线铣,编程比较麻烦,而且效率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