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数控车床2年,想学宏程序

楼主(2012-08-05):
    本人技校毕业, 从事数控车床2年, 以前在学校就听说宏程序, 但是老师没仔细教 。现在由于单位的零件比较简单 ,所以也没怎么去学, 现在想要认真来学了  。
    所以向各位前辈赐教,  发发链接给我, 直接复制粘贴也好, 只要您还记得那贴就好,  还有我主要是数控车床的  。
    在此谢过

网友:
宏很简单,要用好,数学必须要好

网友:
来顶顶,我也想过来了解一下!

网友:
回頭學數學去,解析幾何

网友A:
机械加工中常有由复杂曲线所构成的非圆曲线(如椭圆曲线、抛物线、双曲线和渐开线等)零件,随着工业产品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非圆曲线零件的作用就日益重要,其加工质量往往成为生产制造的关键。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一般只具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功能, 非圆曲线形状的工件在数控车削中属于较复杂的零件类别,一般运用拟合法来进行加工。而此类方法的特点是根据零件图纸的形状误差要求,把曲线用许多小段的直线来代替,根据零件图纸的形状误差,如果要求高,直线的段数就多,虽然可以凭借CAD软件来计算节点的坐标,但是节点太多也导致了加工中的不方便,如果能灵活运用宏程序,则可以方便简捷地进行编程,从而提高加工效率。

一、非圆曲线宏程序的使用步骤

  (1)选定自变量。非圆曲线中的X和Z坐标均可以被定义成为自变量,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变化范围大的一个作为自变量,并且要考虑函数表达式在宏程序中书写的简便,为方便起见,我们事先把与Z 坐标相关的变量设为#100、#101,将X坐标相关的变量设为#200、#201等。
  (2)确定自变量起止点的坐标值。必 须要明确该坐标值的坐标系是相对于非 圆曲线自身的坐标系,其起点坐标为自变量的初始值,终点坐标为自变量的终止值。
  (3)进行函数变换,确定因变量相对 于自变量的宏表达式。
  (4)确定公式曲线自身坐标系的原点相对于工件原点的代数偏移量(△X和△Z)。
  (5)计算工件坐标系下的非圆曲线上各点的X坐标值(#201)时,判别宏变量#200的正负号。以编程轮廓中的公式曲线自身坐标原点为原点,绘制对应的曲线坐标系的X ′和Z ′坐标轴,以其Z ′坐标为分界 线,将轮廓分为正负两种轮廓,编程轮廓在X ′正方向称为正轮廓,编程轮廓在X ′负方向为负轮廓。
  如果编程中使用的公式曲线是正轮廓,则在计算工件坐标系下的X坐标值(#201)时,宏变量#200的前面应冠以正号;如公式曲线是负轮廓,则宏变量#200的前面应冠以负号,即#201=±#200+△X 。
  (6)设计非圆曲线宏程序的模板。设Z坐标为自变量#100,X坐标为因变量#200,自变量步长为△w,△X为曲线本身坐标系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下X方向偏移量,△Z为曲线本身坐标系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下Z方向偏移量,则公式曲线段的加工程序宏指令编程模板如下。
  #100=Z1 (定义自变量的起点Z坐标)
HILE [ #100 GE Z2]DO 1
  (加工控制)
  #200=f(#100) (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函数关系式)
  #201=±#200+△X
  (计算曲线上点在加工坐标系的X坐标)
  #101=#100+△Z(计算曲线上点在加工坐标系的Z坐标)
  G01 X[2*#201] Z[#101]F
  (曲线加工)
  #100=#100-△w (自变量减小一个步距)
ND1 (加工结束)

二、非圆曲线宏程序的具体应用实例
  运用以上非圆曲线宏程序模板,就可以快速准确实现零件公式曲线轮廓的编程和加工。下面介绍一个具体应用示例。加工图1所示椭圆轮廓,棒料Φ45,编程零点放在工件右端面。
  (1)分析零件尺寸,确定正负轮廓及代数偏移量(△X 和△Z)。

由图可知,该图中的椭圆曲线为凸状,编程轮廓在X ′轴正方向为正轮廓,在计算工件坐标系下的X 坐标值(#3、#201)时,宏变量#200的前面应冠以正号,公式曲线自身坐标系的原点相对于 工件原点的偏移量为(X0,Z-60)。
  (2)零件的外轮廓粗精加工参考程序如下(粗加工用直角方程,精加工用极坐标方程)。
  O9988
98 S700 M3; T0101;
41 Z2;
  G1 Z-100 F150; (粗加工开始) G0 X42;
  Z2;
  #1=20*20*4; (4a2)
  #2=60; (b)
  #3=35 ; (X初值(直径值)) WHILE[ #3 GE 0] DO1; (粗加工控制)
  #100=#2*SQRT[1-#3*#3/#1]; (Z)
  #101=#100-60+0.2
  G0 X[#3+1] ; (进刀)
[#101] F150; (切削)
1; (退刀) Z2; (返回)
  #3=#3-4; (下一刀切削直径) END1;
  #10=0.8; (X向精加工余量)
  #11=0.1; (Z向精加工余量) WHILE[ #10 GE 0] DO1; (半精、精加工控制)
  G0 X0 S800; (进刀,准备精加工)
  #20=0 ; (角度初值) WHILE [#20 LE 90] DO2; (曲线加工范围)
  #200=2*20*SIN[#20]; (X)
  #201=#200+#10
  #100=60*COS[#20]; (Z)
  #101=#100+#11-60
1X[#201]Z[#101] F100; (曲线 精加工)
  #20=#20+1; END2;
-100; G0 X45 Z2;
  #10=#10-0.8;
  #11=#11-0.1;
ND1;
100 Z200; M30;
  (3)运用数控仿真软件,可得到加工仿真校验图如图2所示。

三、结束语
  通过实例可知宏程序是从工件外不断逼近直至最后加工成型,解决了非圆曲线不能用子程序的相对编程方式的矛盾,因此加工非圆曲线的工件灵活使 用宏程序,实现了数控加工方便快捷之目的。

网友B:
先学C语言吧,道理是一样的。或者学自动编程,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加工中常有由复杂曲线所构成的非圆曲线(如椭圆曲线、抛物线、双曲线和渐开线等)零件,随着工业产品性能 ...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别客气,我也是做数控加工的,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C语言吧,道理是一样的。或者学自动编程,更省事。

   请问C语言去哪里学 有链接么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点评):
一起交流吧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点评):
毛老师什么才不是浮云呢?

网友(点评):
我觉得好的思维就不是浮云了!嘻嘻!

网友(点评):
怎么大坏蛋叫你毛老师?你当教师的?

网友(点评):
有点费解

网友(点评):
在外面混,除了钱,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学宏程序、数学是基础啊。

网友(点评):
数学基础还可以

网友:
要想学宏程序,得先学C语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语言去哪里学 有链接么

自己去书店买本书看看,我就是自学的,不难。

网友C:
不用专门学吧,用到翻书就可以了,不就是加减乘除,几个函数,条件与循环,不过数学要好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专门学吧,用到翻书就可以了,不就是加减乘除,几个函数,条件与循环,不过数学要好才是硬道理

已经在翻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书店买本书看看,我就是自学的,不难。

我有那个编程的书  里面有宏程序 但是还是不够具体 有点头晕

网友:
其实宏程序中用了一部分C语言的逻辑思想。
主要是赋值,条件语句,再就是数学模型(数学公式)的构建,没什么神秘的地方。
兄弟有时间看看,真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