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NEWCAM软件的吗?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2-08-05):
有会NEWCAM软件的吗?请教点问题

网友:
没用过哎,也是后置处理出程序然后自动加工的?

网友:
你不说什么问题人家怎么回答?

楼主:
  就是在群组编辑的时候,顺序怎么搞啊,我的点了没反映的。顺序不搞好,在后面的切割路径中的自动里走刀顺序都是乱的。

网友A:
你是指的工件的摆放顺序吗?切割顺序是在切割路径里面生成的。菜单里面有手动的指定切割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的工件的摆放顺序吗?切割顺序是在切割路径里面生成的。菜单里面有手动的指定切割顺序的

是切割 顺序的,全自动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