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镗孔后镗两侧端面,怎么加工,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2-08-05):
加工中心镗孔后镗两侧端面,怎么加工?用什么刀具?内侧端面编程序需要反镗,红色箭头处为需要加工的地方。

网友:
用这种93--95偏刀,配普通镗刀杆,上好刀后跑铣圆程序,以铣代镗,吃刀0.1-0.2 ,粗糙度可达3.2-1.6

网友:
若有条件,买几个这样的三面刃刀盘

网友:
3楼的介绍也是我们长采用的方法。我常年大批量加个类似的箱体一直采用三面刃反面铣。效率还挺高。粗糙度还不错。

网友(2013-01-17):
空间够可以用三面刃,实在不行用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