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普车最难加工的是什么件?

楼主(2012-08-05):
以前听 蜗杆高技术,现在不算多难了,还有什么更难的吗。。。有图片什么的最好

网友:
普车难的东西太多了,随便说两样,你就头大了

网友:
细长轴!薄壁件!很多拉!

网友:
细长轴!薄壁件! 嗯  嗯 这个很难

网友:
薄壁件最难车

网友(点评):
和异形零件比,薄壁真是太容易加工了。

网友(点评):
异性件有薄壁件难?只是异性件的工装难做罢了,貌似你加工薄壁件很有经验。请问你加工的最薄的有多薄。

网友(点评):
壁厚0.3。的套子。。。。。。。。。。。。。。。

网友:
还是认为薄壁的最难。

网友:
蜗杆其实不算是太难的东西,说到本质是差不多就像车螺纹一样,个人愚见。就像楼上说的,薄壁件真的很难搞

网友:
细长轴!薄壁件!算比较好做的了,有几样才难

网友:
先说说你能做到几丝吧

网友:
先不说精度的问题,蜗杆和大螺距多头螺纹都做过,觉得不好做的还是锥型螺纹,而且还是多头锥型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