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方管平直?

楼主(2012-08-05):
我厂现在锯断30*30mm.壁厚3mm,长2米的方管,锯断发现每断都不平,有点弯曲,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弯曲减少一点吗

网友:
校平不行吗

网友:
没压住吧?

网友A:
下完料校平就行了,买来的也 不一定是平直的,运输过程是很容易弯曲的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下料前可以先看一下方管是否平直?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
下料前就不平吧,先校直再下料,

网友:
会不会是压太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完料校平就行了,买来的也 不一定是平直的,运输过程是很容易弯曲的

能告诉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校平啊

网友:
不直接一次锯断 中间隔一段时间 抬起来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校平啊

三辊卷板机就行,我平板什么的都是用它,还有就是,如果不是硬弯的话,你那么薄的管子,做个掰子,用手掰也可以,量大的话就是有点费劲。

网友:
会不会是你割断的地方离加紧的地方太远了,导致弯矩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辊卷板机就行,我平板什么的都是用它,还有就是,如果不是硬弯的话,你那么薄的管子,做个掰子,用手掰 ...

谢谢,我们都试过用人在上面压一下这样搞,不过有时会弹回来,是不是要用热处理这样,调一下质,尽量消除应力那样会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