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排油口液压胶管内径变小对液压泵有何影响?

楼主(2012-08-05):
各位网友:最近购买了几台力士乐的内啮合齿轮泵PGH5-3X系列,以前为2X系列;3X比2X系列差别就在吸油口和排油口都比原先的尺寸要大。3X系列为89mm和64mm,2X为76mm和51mm。由于安装的局限性无奈吸油管和排油管仍旧维持原先的规格大小。也就是说新泵的吸油管和排油管要比新泵的吸油口和排油口要小的多。请问这样对泵有没有影响,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流量呢?前后变了没?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厂家对产品的升级,说明经过实践检验需要增大吸油口和出油口,不过维持原状应该问题不大,既然以前能用,那现在肯定也能用

网友:
强烈建议按照厂家的泵的尺寸进行配套吸油管和出油管。

楼主:
流量没有变,厂家也没说个行与不行,纠结。

网友:
只要压力与流量不变,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油温会比以前高,对泵的寿命有点影响。

网友:
排油口小了憋压,影响寿命
7 w  A$ G( Z) j4 u. b吸油口小了气蚀,同样影响寿命2 Q/ v# _1 Q" d" h) t
更换前后差的不大影响不是很大,若相差比较大那建议还是考虑调整管路或换泵(从泵的额定流量考虑)

网友:
肯定有影响但是不会太大,可能会产生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