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保护开关中的0为什么不能改成1(0是关,1是开)?

楼主(2012-08-05):
参数保护开关中的0为什么不能改成1(0是关,1是开),急。

网友:
MDI状态下下么?参数有特别写保护措施?比如密码保护等。

楼主:
MDI方式下写不进去,我的系统是OI-MD的

网友:
参数保护开关被锁了、有个直接可以改的参数忘了是多少号了。是控制参数保护开关的。

  我们这有台加工中心也是这样、上次我打电话去厂家问来参数号解决的。

 这是厂家故意锁的、怕你们新手乱改或者不小心改参数导致出现一些不好的后果。

网友:
参数修改必须在MDI状态下

楼主:
G10L52,
N3204P1R1,
G11
这个吗?

网友:
你按住附加面板上的复位键两秒左右看有没反应

网友:
3292改成0

网友:
你如果该成一会一直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