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盖的黑色丝印线可以做出冲压槽么?

楼主(2012-08-05):
黑色丝印线如图

楼主:
本来我不确定,但看了这2图后又觉得可以了

网友:
提问过于简单。材质、各个尺寸、板厚等因素别人都不知道。回答抽象问题的答案往往不准确。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大致的说:应该可以。感觉这对您没实际帮助。

楼主:
材料5052,板厚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5052,板厚2mm

2mm铝合金板,这个可以做。

网友:
应该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