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360用什么刀具加工才好?

楼主(2012-08-05):
]采购的就是舞钢的NM360板材,现在铣加工比较费刀具,用的YS8的硬质合金刀片,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钻33的孔也比较困难、弯弧度易断,我想请教大师们,如何加工,使用什么刀具,谢谢

网友:
铣多大的活儿啊?以前还真不知道啥是NM360,百度以后才长了见识!这个HRC63,这么硬的东西理论上用CBN的效果好一些!钻头嘛就钨钢的就好了~

网友:
怎么最近这么多高硬度的加工材料,呵呵。你这个应该只有CBN能加工了。让刀具厂家的技术工程师指导你比较好,因为涉及到机床,夹具,工件材料,各种刚性、参数等很多方面,一两句说不清楚的。

楼主:
1.立方氮化硼 编辑本义项求助编辑CBN  Cubic Boron Nitride立方氮化硼,缩写为:CBN或cBN。目前,在自然界还没有找到这种物质的存在,是人工合成的一种超硬材料。   立方氮化硼(CBN)是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超硬材料。它不但具有金刚石的许多优良特性,而且有更高的热稳定性和对铁族金属及其合金的化学惰性。它作为工程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黑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加工工业。同时,它又以其优异的热学、电学、光学和声学等性能,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得到应用,成为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功能材料。   立方氮化硼立方氮化硼微粉,用在精密磨削、研磨、抛光和超精加工,以达到高精度的加工表面。适用于树脂、金属、陶瓷等结合剂体系,亦可用于生产聚晶复合片烧结体,还可用做松散磨粒、研磨膏。   黑色立方氮化硼CBN由于具有优异的化学物理性能,如具有仅次于金刚石的高硬度、高热稳定性和化学惰性,作为超硬磨料在不同行业的加工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现在更是成为汽车、航天航空、机械电子、微电子等工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因而也得到各工业发达国家的极大重视。   合成CBN除静高压触媒法还有多种方法,如静高压直接转化法、动态冲击法、气相沉积法等,其中有些方法如气相沉积法发展很快。但迄今为止工业合成CBN主要方法还是静高压触媒法,CBN的合成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这方面。   立方氮化硼聚晶(PCBN)刀具是由许多细晶粒(0.1~100)CBN聚结而成的CBN聚集体的一类超硬材料产品。它除了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外,还具有高韧性、化学惰性、红硬性等特点,并可用金刚石砂轮开刃修磨。在切削加工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优异的切削性能,能够在高温下实现稳定切削,特别适合加工各种淬火钢、工具钢、冷硬铸铁等难加工材料。刀具切削锋利、保形性好、耐磨性能高、单位磨损量小、修正次数少、利于自动加工,适用于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所有切削加工。精车淬硬工件是一门新工艺,实施前需做工艺试验,可用与工件材料、硬度和大小相同的棒料,在同类机床上进行精加工或粗加工试验,关键是要试验刀具与切削参数的选择及工艺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刚性。该工艺目前国内已经采用,如一汽集团用PCBN刀具加工渗碳淬火(58~63HRC)的20CrMnTi变速箱齿轮拨叉槽,采用的工艺参数为υc=150m/min, f=0.1mm/r,αp=0.2~0.3mm,实现了以车代磨。   加工硬铸铁 用PCBN刀具车削淬硬钢时,要求工件淬火硬度高于45~55HRC,加工硬铸铁时,只要硬度达到中等硬度水平(45HRC),就会取得良好的加工效果。如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排气阀座,该阀座是采用含铜、钼的高铬合金铸铁材料,其硬度一般约为44HRC,其阀座上孔采用锪(铰)、车两种工艺,大多是在专用自动线上加工,与枪铰导管孔一道进行。所采用的切削用量为:υc=71.6m/min,υf=26.5mm/min,αp=1.0mm,采用BC拉削油,自采用PCBN刀具加工后,与以往采用的各种硬质合金刀片加工相比,刀具平均耐用度为1200件,加工表面粗糙度为Ra0.4μm,阀座面摆差 ≤0.05mm。东风汽车公司发动机厂自1988年使用PCBN刀具后,其效果一直保持稳定,较好地解决了引进设备的刀具国产化问题。   PCBN在数控切削行业已得到广泛应用,是一种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刀具材料。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找对刀具问题不大。如有需求免费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