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接铣头和主轴电机直接接铣头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08-06):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无动力主轴接铣头和主轴电机直接接铣头的区别在哪里? 我听说一般是手动机才用无动力主轴,而数控的机子不怎么用这种结构。请问里面有什么门道呢?谢谢

网友A:
传动矢量是一个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矢量是一个根本原因。

求详解?谢谢

网友:
不明白,希望懂的人能够赐教

网友B:
无动力主轴接铣头是神马意思?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动力主轴接铣头是神马意思?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

无动力主轴请参照淘宝(搜索无动力主轴即可)
雕刻机可以用主轴电机直接加一个夹具,再上铣头,进行雕刻。也可以用上面的无动力主轴,在无动力主轴上的夹具添加铣头,再加同步带用主轴电机传动。 我想问的是,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哦  原来就是电主轴啊

网友(2013-12-17):
一般来说无动力主轴适合重切削低转速,动力主轴适合高转速轻切削,所以一般的雕刻机用的就是动力主轴,大的加工中心用的就是无动力主轴,当然,也有用动力主轴的,但是要求主轴质量要过硬,要不然干重活就可能会趴窝,或大幅减少主轴寿命,要杜绝这问题,就会导致主轴成本较高,质量够好,这个看工况选择,看条件选择

网友(2014-05-25):
顶楼上!还加一点就是,在某些装配空间的限制下,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主轴方案,PS:楼主说的手动机与数控机来区分采用主轴的使用方式是不明智的。

网友(2014-10-16):
区别应该就是一个有动力一个无动力。并不是手动的机床用无动力的,而数控的用电主轴的。如果是有动力的,可能比叫麻烦吧,牵涉到机床电气数控不能的。无动力的,简单,方便。无动力的铣头照样可以利用机床预留的几路液压油。实现全自动的松拉刀,转位,分度等。照样可以配编码器,在数控铣头里面写程序进去。这是帮昆机配的无动力铣头。

网友:
无动力铣头也可以接在数控机床上的。简单方便,更加可靠。也能用机床预留的液压油孔,配全自动铣头。自动松拉刀转位等。有动力的,一个设备有一个源动力就够了。何必喧宾夺主。你可以上ww  w.m  ingyu ancd.com 网站看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