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构,亲们是否见过?

楼主(2012-08-06):
英文名为“scissors jack”,直接翻译过来为“剪刀抬高”,“剪刀增强”。
百度了一下,没找到中文方面的信息。估计是偶翻译有误了。
见过的彭友,这是什么呀?我学习一下

网友:
你可以就看“抬高”“增强”两个词。那个像丝杆的旋转的话整体高度会变化。一般的早餐点的移动小车用这个调水平,不过是手动的。可以自锁。剪形千斤顶。

网友:
应该是叫剪式升降机构吧,升降平台、千斤顶 都用到这种机构

网友:
感觉像我们车上自带的千斤顶加一马达改为电控

网友:
剪式千斤顶!

网友:
车上自带的千金顶,这个是电动的。

网友:
剪式千斤顶

网友:
轿车用的电动千斤顶。

网友(点评):
果然是万能的淘宝!!!!

网友:
就是千斤顶

网友:
是剪式升降机构

网友:
估计就是千斤顶吧~

网友:
应该是叫剪式升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