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出的产品表面比较花,不光亮,出现鼓泡

楼主(2012-08-06):
压铸出的产品表面比较花,不光亮。再就是出现鼓泡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冷隔,怎么解决

网友A:
肯定是磨具做的不是很好,可采用冷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磨具做的不是很好,可采用冷压

冷压是啥

网友B:
建议贴张清晰度高点的近距离图,好让高人给您把脉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贴张清晰度高点的近距离图,好让高人给您把脉开方

网友C:
又花又起层的话,应该是有油污(脱模剂或者冲头油之类)
1.检查一下那产品对应部位的脱模剂是否在喷涂后没有吹干;
2.检查一下对应位置是否有冷却水渗漏问题;
3.查看冲头油是否涂覆过多,在压射过程中将未完全涂覆的冲头油压射到了型腔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花又起层的话,应该是有油污(脱模剂或者冲头油之类)
1.检查一下那产品对应部位的脱模剂是否在喷涂后没 ...

奥,我注意一下

网友:
  浇料不足也会出现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