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80的孔需要多大扭矩

楼主(2012-08-06):
我现在有个工件,内孔80,深200,盲孔
现需要铰孔,想知道大概需要多大的扭矩
最好有公式,
在此谢过!

网友A:
功率算法=HBX直径的0.68次方X切削速度的1.27次方X进给速度的0.59次方/36000
这玩意每人记,都是样本上翻出来的,多找卖刀的要几本样本就好了,HB是材料布氏硬度!这个是理论的功率值,实际中至少比这个值要大1.6倍,知道功率以后你那个扭矩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算法=HBX直径的0.68次方X切削速度的1.27次方X进给速度的0.59次方/36000
这玩意每人记,都是样本上翻出 ...

你可以把单位挂上去吗
还请您以我给的数据为例算一下,好让我有个参考
不胜感激!

网友B:
我还从来没有用铰刀加工过这么大直径的孔。一般直径比较大的孔,我接触到的都是用镗刀。既然是铰孔,那肯定是精加工了;精加工所需要的扭矩应该比粗加工小吧;那么,楼主的粗加工是在哪台机床上加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从来没有用铰刀加工过这么大直径的孔。一般直径比较大的孔,我接触到的都是用镗刀。既然是铰孔,那肯定 ...

立车,兄弟,还有就是内径80的工件是有1:50锥度的

网友:
额  锥铰刀啊

网友C:
锥铰刀。。加工什么材料?个人感觉不如那个镗刀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锥铰刀。。加工什么材料?个人感觉不如那个镗刀镗。

立车不可以搬角度,你还要做工装来达到要求

网友D(2012-10-19):
引用 网友B:
我还从来没有用铰刀加工过这么大直径的孔。一般直径比较大的孔,我接触到的都是用镗刀。既然是铰孔,那肯定 ...

现在大直径的铰刀比较多了,
SECO 和KOMET都有,最大能到150-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大直径的铰刀比较多了,
SECO 和KOMET都有,最大能到150-200左右,

你是说非标带导条的刀?很多厂家都有的啊:Mapal,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