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了一台机子,试行时油温达到96度,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06):
试制了一台机子,试行时油温达到96度,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加风冷机或油冷机

网友:
有冷却吗,没有就加上,水冷或风冷;最好详细介绍情况。

网友:
增加一个油冷机吧

网友:
实在不行用水冷,是不是设备处故障了?油温怎么可能会这么高?

网友:
散热。查查哪里接触面有问题呗。

网友:
问题太模糊了,不好回答。

楼主:
补充一下,今天又试验了,考虑气温和太阳晒,机子在空转时温度70°,太阳晒是很大的因素吗?液压系统装有行走马达2个,冲洗阀1个这些元件是不是热量的主要来源,还是说别的地方。

网友A:
加冷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冷却呀

能不能在液压系统内增加原件来达到减温的目的

网友B:
是不是采用了溢流阀调整系统压力的设计? 高压溢流温度很快就上来了
楼主信息应完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采用了溢流阀调整系统压力的设计? 高压溢流温度很快就上来了
楼主信息应完善点

有溢流阀,柱塞泵内自带的,我也不知道哪些参数和元件是主要的温度升高源,这次加上图请各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C:
可以再想办法把温度搞高点  一边上班一边做铁板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想办法把温度搞高点  一边上班一边做铁板烧  哈哈

人都烤熟了还铁板烧

网友:
啥呀?没图片呀!

网友:
简单的, 加大油箱. 改善油箱的散热, 尽量降低工作压力, 不需压力时卸荷或停止油泵. 再不行, 就得加冷却系统了.

网友D:
热量的主要来源是油泵, 你把能量都转换成有的压力能了, 如果这些能量得不到利用, 只好再转化成热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量的主要来源是油泵, 你把能量都转换成有的压力能了, 如果这些能量得不到利用, 只好再转化成热量了

以前没有接触过变量泵这次的泵是变量泵在闭式系统中用的,内部机构有溢流阀等,它在中位空转时油液的走向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也不明白

网友E:
    96度 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96度 这么高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考虑日晒, 气温, 等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溢流阀,柱塞泵内自带的,我也不知道哪些参数和元件是主要的温度升高源,这次加上图请各位给分析一下

还要下载 直接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下载 直接贴吧

就是这个系统

网友:
不妨试一下, 看是在什么情况下油温升的最快, 是空载时还是带负载时. 从图中看三个泵是始终转着的, 始终在发热.  变量泵在即使排量为零的时候, 只要还在转动也是会发热的.    还有, 不知道油箱容积多大, 虽然是闭式系统, 油箱容量不需要多大, 但是左边两个泵的热量好像都是靠油箱散热的, 尤其是空转时, 主回路中没有油流动, 变量泵发的热全部被带回油箱了.

网友:
可以将油液循环系统设置在外,或者水冷,用水箱

网友F:
结构配合不好也回发热单靠冷油器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构配合不好也回发热单靠冷油器不能解决问题.

你是说油路中的拐弯点多?结构配合是指什么?

网友G:
必须考虑加个风冷的,以前接触过液压驱动叉车,也是加了个风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考虑加个风冷的,以前接触过液压驱动叉车,也是加了个风冷器

现在风冷是必需加了,就说还有没有引起发热的其他原因

网友G:
如果设备没动,就空载运行的话,就是主泵补油溢流阀在发热,补油压力一般为2.2MPA, 如果是工作过程中发热,那就是泵,马达泄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设备没动,就空载运行的话,就是主泵补油溢流阀在发热,补油压力一般为2.2MPA, 如果是工作过程中发热, ...

对  厂家来看了一次,也说泵内的溢流阀有问题   泄流大了也能引起发热?我的液压系统是闭式液压系统,泄流应该能起到换油降温的作用吧

网友G:
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油液没用来完全驱动马达运行来做功,那部分泄漏的油液就是做无用的功,能量转化为热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油液没用来完全驱动马达运行来做功,那部分泄漏的油液就是做无用的功,能量转化为热能了

泄荷的油是主要的热量来源吗?

网友G:
你可以摸下油泵和马达的泄油管口,那肯定很热,应该可以认为那是个发热点,但行业标准规定容积效率大于92%就认为产品是合格的,所以在规定范围内的泄漏是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摸下油泵和马达的泄油管口,那肯定很热,应该可以认为那是个发热点,但行业标准规定容积效率大于92%就 ...

嗯,前俩天厂家来了,说是补油泵流量太大,主泵溢流量过大导致热量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