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釜电机调速(减速)问题

楼主(2012-08-06):
在反应釜的电机搅拌系统设计中,经常要求较低的转速,由电机经过减速箱再输出,此时输出端速度通常下降到60r/min左右(上限),如果需再降速,可以通过变频调速来控制。我的疑惑是为什么不直接通过变频器来调节和控制电机转速呢,还用一个减速箱来下调电机速度后再行控制?变频器的调速范围不是很宽泛么?是不是电机的什么特性和其它因素影响?请前辈们解决我的问题,可以详尽一些,谢谢!

网友:
首先,电机通过减速机达到一定的扭距,然后再通过变频器微量调节电机转速,使之达到要求。如果直接通过变频器改变转速,可能扭矩达不到要。

网友:
这就是总功率不变或微变情况下,做功形式的转换,高速小转矩,低速大转矩,看你需求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