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闸线问题

楼主(2012-08-06):
为什么拉闸线 左边的车闸会向中间靠拢?作用力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闸线的内芯和外皮之间相对运动所产生的摩擦力使得左半边车闸向中间靠拢

网友:
中间画个轮胎就知道了,要不随便找个车子捏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机构,你想的太多了。左闸严格说是绕左上的销轴摆动靠近车轮的。

网友:
左右两片闸上有两根弹簧的啊 你把弹簧拆掉看看还能往中间靠不

网友(点评):
往中间靠与弹簧有啥关系???弹簧是手放开后用来弹开复位的。

网友:
作用力来自人手,闸线的内芯和外皮之间相对运动所产生的位移使得左半边车闸向中间靠拢。

网友:
有弹簧的

网友:
楼主不合适搞机械,鉴定完毕!

网友:
没什么摩擦力,就是直接硬拉过来的。

网友:
建议lz多观察一下自行车的刹车就懂了

网友:
存在一对作用力。左边的又没固定。回答完毕

网友:
拉线的时候,上面那两个端点,靠近。
而最下面两个端点,是固定不动的。
所以中间两个闸块,也,靠近。

可以拿两根笔比划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