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形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8-06):
热处理变形问题的解决办法

本文基于热处理变形的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浅谈热处理变形的预防控制及后期的机加工补救方法。

一,导致热处理变形的因素

1,碳含量及其对热处理变化量的影响

高碳钢屈服强度的升高,其变形量要小于中碳钢。对碳素钢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以T7A钢的变形量为最小。当碳的质量分数大于0.7%时,多趋向于缩小;但碳的质量分数小于0.7%时,内径、外径都趋向于膨胀。

碳素钢本身屈服强度相对较低,因而带有内孔(或型腔)类的碳素钢件,变形较大,内孔(或型腔)趋于胀大。合金钢由于强度较高,Ms点较低,残余奥氏体量较多,故淬火变形较小,并主要表现为热应力型的变形,其钢件内孔(或型腔)趋于缩小。因此,在与中碳钢同样条件下淬火时,高碳钢和高合金钢工件往往以内孔收缩为主。

2,合金元素对热处理变形的影响

合金元素对工件热处理变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钢的Ms点和淬透性的影响上。大多数合金元素,例如,锰、铬、硅、镍、钼、硼等,使钢的Ms点下降,残余奥氏体量增多,减小了钢淬火时的比体积变化和组织应力,因此,减小了工件的淬火变形。合金元素显著提高钢的淬透性,从而增大了钢的体积变形和组织应力,导致工件热处理变形倾向的增大。此外,由于合金元素提高钢的淬透性,使临界淬火冷却速度降低,实际生产中,可以采用缓和的淬火介质淬火,从而降低了热应力,减小了工件的热处理变形。硅对Ms点的影响不大,只对试样变形起缩小作用;钨和钒对淬透性和Ms点影响也不大,对工件热处理变形影响较小。故工业上所谓微变形钢,均含有较多量的硅、钨、钒等合金元素。

3,原始组织和应力状态对热处理变形的影响

工件淬火前的原始组织,例如,碳化物的形态、大小、数量及分布,合金元素的偏析,锻造和轧制形成的纤维方向都对工件的热处理变形有一定影响。球状珠光体比片状珠光体比体积大,强度高,所以经过预先球化处理的工件淬火变形相对要小。对于一些高碳合金工具钢,例如,9Mn2V、CrWMn和GCr15钢的球化等级对其热处理变形开裂和淬火后变形的校正有很大影响,通常以2.5-5级球化组织为宜。调质处理不仅使工件变形量的绝对值减小,并使工件的淬火变形更有规律,从而有利于对变形的控制。

条状碳化物分布对工件的热处理变形有很大影响。淬火后平行于碳化物条带方向工件膨胀,与碳化物条带相垂直的方向则收缩,碳化物颗检愈粗大,条带方向的膨胀愈大。对于Cr12类型钢和高速钢等莱氏体钢来说,碳化物的形态和分布对淬火变形的影响尤为显著。

总之,工件的原始组织愈均匀,热处理变形愈小,变形愈有规律,愈易于控制。

    4,淬火前工件本身的应力状态对变形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形状复杂,经过大进给量切削加工的工件,其残余应力若未经消除,对淬火变形有很大影响。

5,工件几何形状对热处理变形的影响

几何形状复杂,截面形状不对称的工件,例如带有键槽的轴,键槽拉刀、塔形工件等,淬火冷却时,一个面散热快,另一面散热慢,是一种不均匀的冷却。如果在Ms以上的不均匀冷却引起的变形占优势,则冷却快的一面是凹面, 若在Ms以下的不均匀冷却引起的变形占优势,则冷却快的一面是凸面,增加等温时间,增长贝氏体转变量,使残余奥氏体更加稳定,减小空冷中的马氏体转变量,可使工件的变形量显著减小。

6,工艺参数对热处理变形的影响

无论是常规热处理还是特殊热处理,都可能产生热处理变形,分析热处理工艺参数对热处理变形的影响时,最重要的是分析加热过程和冷却过程的影响。加热过程的主要参数是加热的均匀性、加热温度和加热速度。冷却过程的主要参数是冷却的均匀性和冷却速度。不均匀冷却对淬火变形的影响与工件截面形状不对称造成的不均匀冷却情况相同,本节主要讨论其它工艺参数的影响。

二,热处理变形的预防与控制方法

1) 反向压弯法:根据轴类零件的热处理变形规律,可在淬火前预加一个应力,即在零件弯曲方向的反向压弯,以补偿淬火后所产生的弯曲变形,可减小校直工作量。适用于截面明显不均匀,变形严重的零件。

2) 静态淬火法:要求淬火冷却液的温度要均匀,并且是在淬火前刚被搅匀后的静止状态。将零件用钳子夹住,淬入冷却液中。这种方法可比用铅丝吊扎悬挂淬入变形量要小得多。

3) 零件设计均匀对称:零件的截面形状设计应尽量均匀对称,必要时可开工艺用槽。例如,镗杆上有两条对称的槽,实际上只用一条,另一条就是为了减小热处理变形而设计的。

4)采用专用淬火夹具淬火:如果零件截面是对称的,在出炉后可套入专用夹具,然后以垂直方向淬入冷却液。由于零件变形受到夹具的限制,一般都可以控制在预留余量范围以内。

5)利用埋入式盐浴炉加热:插入式盐浴炉加热,零件单面受热快,容易产生弯曲变形,而埋入式盐浴炉则温度较均匀,而且节能,也可采用流动粒子炉。

6)直吊横放:对于长零件淬火前后的存放,应注意不使零件因自重而弯曲,最好采用架子直吊。长途运输时,可采用多个塑料气垫包,这样不但能使零件自动取得平衡,且有减震作用。

7)淬火前消除应力:用于重要的容易变形的零件,例如精密长丝杆等。淬火前进行退火或正火以细化晶粒并使组织均匀化,减少内应力。淬火加热时严格控制加热温度。

三,热处理变形的机加工纠正方法。

以渗碳淬火齿轮轴为例,在渗碳前和淬火后的加工余量按标准很大,直接磨齿即不经济又不方便,硬度大,有什么方法直接加工呢?

采用非金属粘合剂HLCBN刀具BN-S20牌号可对淬硬工件,进行大余量一次走刀加工完成,BN-S20牌号超硬刀具能够大余量切除淬硬层,替代大余量粗磨加工,可省去退火后再进行二次淬火的传统加工方法,节约了加工费用和相应的工序成本,并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想提前预知变形方向和变形量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A:
生产中的淬火变形一直给工厂带来大量的损失。淬火变形的产生,从理论上说,当然与热应力和组织转变应力的影响有关,但是,在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件的淬火变形时,这种理论却很难做到具体应用。至今,尚没有用来分析和解决工件淬火变形问题的实用的系统方法。热处理行业期待的是能用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件淬火变形的系统而实用的方法。以此为目标,本文发展了一种以钢的端淬曲线为依托,从检测出发生变形的工件上的硬度差异入手去分析和解决工件淬火变形问题的方法,我们把它叫做"硬度差异法",供热处理行业采用并探讨。

一、本新方法的适用范围

工件发生了淬火变形,指的是工件上某些部位发生了超过图样公差的变形。本文把工件上发生变形的部分和与之相关连的部位合称为该工件的参与淬火变形部位。参与淬火变形部位指的是工件上多个部位的总体,须根据实际工件的(变形)情况来确定。在已发生淬火变形的工件上,参与了淬火变形的不同部位的硬度可能基本相同,也可能有明显差异。硬度差异反应出这些部位的淬火转变产物(即组织)之不同。由于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比容,比容差本身及其在淬火过程中的作用必然对淬火后的变形有直接的影响。由于这样的原因,本文把最终发生了淬火变形的工件分为两类。第一类:因装炉时的冲撞,淬火加热中工件的装挂或堆放不当,以及出炉转移到淬火介质过程中所受的外力或自重引起的变形。这类变形容易从操作方法和装挂方式入手去解决。第二类:工件参与淬火变形部位有明显或不明显的硬度差异,也可能伴有淬火开裂。在第二类情况下,引起变形的原因既有淬火冷却过程中的应力作用,也有转变产物比容差之最终的影响。

本文提出的概念和方法,仅限于用来分析和解决第二类淬火变形问题。

二、淬火变形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及减小变形的努力方向

作为本方法的基础,先引进淬火变形工件的硬度-冷速曲线、冷却速度带及其跨区等概念。

1.硬度-冷速曲线的分区及其与淬火变形的关系

图1是有代表性的顶端淬火曲线示意图。为适应本文的需要,我们将下方的横座标定为冷却速度,并按冷却速度大小和淬火态硬度分布,将端淬曲线分成四个区(如图1所示)。这样的曲线,我们把它叫作硬度-冷速曲线。

在图1划出的第Ⅰ冷速区内淬火,工件可以完全淬硬,但因冷速过快,可能产生淬火变形或淬裂。

第Ⅱ冷速区内淬火,冷却速度适当,工件可以充分淬硬。硬度均匀说明可能参与淬火变形部位的淬火转变产物基本相同,因此,工件淬火冷却中可能引起淬火变形的过程中的应力也不会很大。结果,最终的淬火变形也就相当小,通常能属于控制变形的最佳壮态。故本文把第Ⅱ冷速区叫做微变形区。

在第Ⅲ冷速区内淬火,由于硬度-冷速曲线走势很陡,如图1所示,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之间的较小冷速差都会引起相当大的硬度变化,也即转变产物相当大的组织差和比容差。因此,在第Ⅲ冷速区淬火时,可能引起淬火变形的因素既有过程中的,也有最终的。这就是在此区淬火变形大的原因。总起来说,在此区淬火后变形大,硬度高低不均,且硬度不足。

在第Ⅳ冷速区,即过慢冷速区内淬火,工件上可能参与淬火变形部位获得的冷速很低,各部位间温差小,加上各部位都远未淬硬,最终转变产物也基本相同,故变形小。

2.工件上参与淬火变形部位的冷却速度带

变形工件上参与变形的各部位之间得到的冷却情况不同,是造成最终淬火变形的原因。实际工件是个实体,它上面参与变形部位的不同冷速必然落在硬度-冷速曲线上一定范围内。本文把这些不同冷速所达到的范围叫做该工件在所经受的淬火条件下参与变形部位的冷却速度带,以下简称为该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间的冷却速度相差小,它的冷却速度带就窄;相反,它的冷却速度带就宽。

冷却速度带的确定方法:拿到一个发生了淬火变形的工件,首先找到它上面发生了淬火变形的部位,再连同其相邻或相关的部位,合而成为该工件上参与淬火变形部位。接着检查参与变形部位内外表面的硬度,并凭测出的最高和最低硬度值在所用钢种的硬度-冷速曲线图上找到两个相应的冷却速度值,把这两个冷却速度值水平连接起来,即构成该工件的冷却速度带。举例来说,有一筒状工件,50Cr材质,经770℃加热后水淬1.5秒再转油冷。淬火后未发现淬裂,但有明显的变形:两端孔径增大,呈双头喇叭形,如图2所示。因工件形状简单,且变形牵涉面大,可以把整个工件都看成参与变形部位。检查该变形工件内外表面的硬度后发现,筒两端硬度约55HRC,而内孔中部只有35HRC。从手册上查出50Cr钢的端淬火曲线,取其中线作出本工件的硬度-冷速曲线。由淬火硬度最高的端头部位(B)之55HRC找到冷速点b。再由淬火硬度最低的筒内中间部位(A)之35HRC找到冷速点a。连接a、b两点的带ab即为该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按照相似的方法步骤,可以画出其它淬火变形零件的冷却速度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工件上有内孔(或凹陷部位)而且在该部位或邻近部位发生了淬火变形,则该部位就属于参与变形部位,在确定该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时,就需要将该工件的内孔或凹陷部位剖切开,测量该部位的表面硬度。

图2 由参与变形部位的最高和最低淬火态硬度值确定工件的冷却速度带

3.冷却速度带的跨区情况

实际生产中,不同工件的钢种、形状大小、热处理条件以及工艺方法有很大差异,它们的冷却速度带必然有宽有窄。当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比较窄时,可能只落入某一个冷速区,比如,只落入第Ⅰ、Ⅱ、Ⅲ或Ⅳ冷速区,相应的变形情况如图1所示。当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比较宽时,往往要跨越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冷速区。比如,图2所举的例子,工件的冷速带就跨越Ⅱ、Ⅲ两个冷速区。又如,有一种65Mn制的大圆锯片,直径1600mm,厚8mm,在专用的槽式电阻炉中垂直悬挂加热后,直接放入有循环搅动的淬火槽中淬火,淬火液为一种聚合物水溶液,水温约25℃。淬火后工件有相当严重的翘曲变形。出槽后检查发现,圆锯片边沿齿口部位有几处淬裂。硬度检查结果,边沿部分(B)最高硬度62HRC,而近中间部位(A)的硬度最低为30HRC。对于这样薄而大,变形严重的工件,也宜把工件之整体都看成参与变形部位。

按前述方法,如图3,确定该圆锯片的冷却速度带ab。由于该圆锯片边沿齿口处已淬裂,说明该部位已进入第Ⅰ冷速区。而在近中间部位淬火态硬度只有30HRC,未淬硬,说明该部位已进入第Ⅲ冷速区。这样,整个圆锯片就跨越了Ⅰ、Ⅱ、Ⅲ共三个冷速区。对于本例中薄而大的工件,同一次淬火冷却中跨越三个冷速区,就很容易发生严重变形。

图3   65Mn大圆锯片的冷却速度带跨越Ⅰ、Ⅱ、Ⅲ区

4.减小工件淬火变形的努力目标

通常,对工件淬火效果的要求是:获得高而且均匀的淬火硬度、足够的淬硬深度、不淬裂且无淬火变形。显然,按本文的分析原理和方法,只有当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的冷却速度带落入第Ⅱ冷速区,才能获得这种淬火效果。据此本文减小工件淬火变形的措施和方法,均以使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的冷却速度,即该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完全落入其第Ⅱ冷速区为努力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控制变形。以下归纳的做法都是以此为目标的措施。

5.对硬度差异法的解释

众所周知,淬火变形是钢件淬火冷却中的热应力和组织转变应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工件的冷却速度带的宽窄,反应的正是这种共同作用的大小。共同作用力大的,其冷却速度带宽,该共同作用力就大,而冷却速度带窄的,该作用力就小。而工件的硬度-冷速图线上第II区的宽窄,反应的是该工件的变形要求。变形要求严的,第II区窄;变形要求松的,第II区宽。使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完全落入其第II区中,也就是把该工件淬火冷却中的热应力和组织转变应力的共同作用力的大小控制在不引起超差变形的范围。硬度差异法从工件淬火态硬度差异入手去分析解决变形问题,其本质上就是通过控制这种硬度差异的大小和范围来控制工件淬火中的热应力和组织应力的复合作用大小,从而控制淬火变形。

三、减小淬火变形的改进方向

1.整体移动冷却速度带

通过整个提高或降低淬火冷却速度等措施,使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整体移入该工件的第Ⅱ冷速区。这种方法适用于工件的冷却度带比较窄,发生淬火变形的原因是其冷却速度带整个或局部落入或伸到了第Ⅰ或第Ⅲ冷速区。

当工件上有局部或全部参与变形部位淬火硬度偏低时,说明该部分淬火冷速进入了第Ⅲ冷速区。按照上面提出的解决办法,为消除这种淬火变形,可以采取提高整个工件的淬火冷却速度,适当提高淬火加热温度,以及改用淬透性更好的钢种制做该工件等措施之中的一个或几个,就可以使该工件的冷却速带发生移动并进入第Ⅱ冷速区,从而消除该淬火变形。

当工件发生变形且淬火硬度高或同时发现有淬裂,说明部分或全部参与淬火变形部位进入了该工件的第Ⅰ冷速区。解决这类变形问题的措施有降低该工件的淬火加热温度,降低整个工件的淬火冷却速度以及改用碳量及合金元素含量稍低的钢种等,目的在使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整个移入第Ⅱ冷速区。

例如,某汽车板簧件采用13%的今禹8-20水溶液,在液温25℃时淬11×75mm的60Si2Mn钢板,出槽后发现有高达4mm的侧弯变形和相当大的弧高变化。起初,有关人员分析认为,是淬火应力(热应力和组织转变应力)过大引起。因此,采取了降低淬火应力的方法:适当降低淬火加热温度,提高淬火液液温,并停止淬火机的摆动以减小相对流速,甚至曾一度将今禹8-20的浓度提高到15%。所有这些措施,都在降低板簧片的淬火冷却速度,都想减小淬火应力来消除淬火变形。但结果与希望相反,板簧片的变形更大且仍然无规律可循,同时,钢板的淬火硬度更低,根本不能满足热处理要求。

后来,用本文所述的方法分析该批板簧的淬火变形,发现淬火硬度不足且高低不均,大约在28~52HRC之间,其冷却速度带正好落在第Ⅲ冷速区,如图4所示。按前面提到的原则和方法,解决这一变形问题的措施就不是设法降低淬火冷却速度,而是提高淬火冷却速度,以便使该板簧片的冷却速度带整体向左移入其第Ⅱ冷速区。具体的做法是,向淬火槽中补加自来水,将今禹8-20的浓度降到10%,并在淬火过程中使淬火机不停地摆动,以便进一步提高淬火冷却速度。结果,在其它工艺方法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同批板簧片淬火后的变形(侧弯和弧高变化)极小,同时淬火硬度都在59~61HRC内,没有淬裂,完全满足了工艺要求。

图4 移动冷却速度带消除板簧片的淬火变形

2.使冷却速度带收缩进第Ⅱ冷速区

当变形工件的冷却速度带跨越两个以上冷速区时,解决淬火变形问题的办法就是使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中原来冷速过快(因而发生淬裂、变形)的部分淬火冷速降低,相当于使工件的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Ⅰ冷速区的左端部分向右收缩,达到左端头也进入第Ⅱ冷速区;使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中硬度不足或硬度过低部位的淬火冷速提高,以使其冷却速度带向右伸出第Ⅱ区的部分向左收缩,也进入第Ⅱ冷速区。

例如,图3所示的大圆锯片,它的冷却速度带跨越Ⅰ、Ⅱ、Ⅲ共三个冷速区,因此,采取的消除变形措施应能使其冷却速度带的两端同时向中间收缩,直至全部落入其第Ⅱ冷速区。经分析,该圆锯片外沿齿间底部发生淬裂,是在淬火冷却中该部位受到过激的水流冲刷的缘故。解决这一部分(即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Ⅰ冷速区那一段)的淬裂变形的措施是设法使该部位不受水流冲击,可以在淬火槽中安装护板或改变淬火液循环流动的分配方式,其目标都是使原来冷却太快的外沿部分的冷却速度降低至不发淬裂的程度。而对于圆锯片上近中间部位,淬火硬度偏低说明其受到的冷却不足。分析这些部位冷速不足的原因发现,在淬火冷却过程中这些部位长期被流动缓慢的热水包围。由于锯片很大,从下至上做上升流动的热水达到锯片中间部位时液温已相当高,使圆锯片近中心部位有较长时间在蒸气膜及热水笼罩之下,加上该部位实际的有效厚度又远比边沿部位大,使这些部位得不到足够的淬火冷速,淬火硬度自然偏低。又由于上升过程中形成的热水区的液温分布相对于圆锯片是不稳定和不规律的,故淬火后圆锯片的变形大而没有规律性。解决这些部位淬火冷却速度不足的办法,是根据圆锯片在槽中的位置,安设足以使其近中间部位获得适当水流冲击来加快散热,提高冷速,使这些部位对应的冷速带右端向左收缩,直至进入第Ⅱ冷速区。由于这类大圆锯片多是专业厂生产,生产装置是专用的,通过适当的试验改进,最终实现使圆锯片的冷速带从左、从右同时收缩进第Ⅱ冷速区,从而消除淬火开裂、变形和中间部刚度不足等问题,可以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四、调节冷却速度带的基本措施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解决变形问题的途径,实质上是针对具体情况,应用一些能调节冷却速度带的措施,以实现工件冷却速度带的移动和收缩,使其完全进入第Ⅱ冷速区。在热处理生产中,可以采取的基本措施大致有:改变淬火加热温度,改变工件局部冷却状况,改变淬火介质的温度、浓度和流动情况,改换淬火介质,以及适应钢材化学成分和质量波动情况,直至改换钢种和改变工件外形设计等几类。在生产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其中的一类或几类方法,通常可解决本文所指的淬火变形问题。以下对各类基本措施分别加以说明。

1.改变淬火加热温度

当工件的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Ⅰ冷速区时,适当降低工件的淬火加热温度,可以使工件的冷却速度带的左端向右方发生一定量的收缩。这类措施中也包括局部降温后淬火。当工件的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Ⅲ冷速区时,适当提高整个工件或工件上局部区域的淬火加热温度,可以使其冷却速度带的右端向左做一定量收缩。如果原来的淬火加热保温不足,则延长保温时间,也有同样效果。

2.淬火冷却介质上的变换

从淬火介质上想办法,以求减小工件的淬火变形,早已为热处理现场采用。本文采取的办法与习惯办法之不同,主要在两点上。第一,本文改变淬火介质使用状况或改换淬火介质品种等办法,是以前面建立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来进行的。第二,过去习惯的做法,调整淬火介质及使用状况的目标,往往限于降低淬火冷却速度,以求降低淬火冷却过程的内应力。而本文的方法,是按工件冷却速度带的跨区情况而定的,既有以降低淬火中的应力为目标的降低淬火冷却速度的措施,更有提高淬火冷却速度的措施。事实上,工件的淬火变形,大多是工件上参与变形部位的冷却速度不足即进入了第Ⅲ冷速区引起的,因而需要以提高冷却速度的办法来解决这类工件的淬火变形问题。采用这种措施提高的是工件相对于淬火介质的冷却速度,即对外的冷却速度,而在工件内部参与变形部位之间却因全部进入第Ⅱ冷速区而使相对差异减小,所以最终能减小工件的内应力,从而减小淬火变形。

在可以采用的淬火介质中,自来水冷却太快,会使许多钢种淬裂并发生淬火变形。遇到这种情况,改换成机油,淬火冷速大大降低,通常可以防止这类淬裂及变形。这是众所周知的办法。由于自来水与机油的冷却速度相差很大,不少钢件在水中淬裂、变形,而在机油中却淬不硬且发生变形。

在自来水中加入适量水溶性淬火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来水的冷却速度。而以矿物油(机油)为基础做添加配成的淬火油,又可以使油的冷速增大。这些都为控制淬火变形提供了条件。

有些水溶性淬火剂可以通过调节浓度来改变水溶液的冷却速度。以PAG淬火液为例,15%时的300℃冷速约为20℃/s,相当于某些超速淬火油。而浓度为9%时的300℃冷速约为50℃/s,相当于饱和氯化钙水溶液。而当浓度降低至5~7%时,300℃冷速增大至70~80℃/s,就与所谓的三氯或三硝淬火液相当了。于是,可以通过提高淬火液浓度使工件的冷速带向右移,也可以通过降低淬火液浓度来使工件的冷速带向左移。本文图2所举的淬火变形例,其产生淬火变形的原因是工件冷却速度带的右端伸入了第Ⅲ冷速区。具体的说,当进行水淬时,该工件的两端冷得快而避开了其过冷奥氏体冷却转变的"鼻尖"位置,随后在油中继续冷却时转变成了马氏体。但是,筒体内面近中间部位在水淬中尚未冷到"鼻尖"位置对应的温度,因此,在随后的油冷中产生了相当量的非马氏体组织。解决这一淬火变形的办法,是改用6%的PAG淬火液做单液淬火,一冷到底,且在淬火冷却中使淬火液做适当循环流动,以提高筒体内部的冷却速度。这一解决办法,实现的是使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Ⅲ冷速区的部位向左收缩进其第Ⅱ冷速区。采用这种做法后,淬火操作简化了,淬火硬度高而均匀,没有淬裂,淬火变形消失了。

好的水溶性淬火液,其淬火冷却的高温冷速大多较高,即蒸气膜阶段较短且不稳定。因此,评价水溶性淬火液的冷却特性,主要看它的300℃冷却速度。淬火油多有较长且相当稳定的的蒸气膜阶段,因此,评价油的冷却特性应当看的是整个冷却速度分布,包括蒸气膜阶段长短、最高冷速大小和出现最高冷速的温度高低、以及对流开始温度等。不能单以其最高冷速的大小来评价油的冷却能力。从冷却速度曲线上容易看出,所谓"最高冷却速度"只存在一瞬间,对工件的淬硬效果作用不一定大。

普通机油的冷却速度慢,因此,在其中淬火后有超差变形的工件,其淬火冷却速度带大多伸入甚至整个落入第Ⅲ冷速区。遇到这种情况,将原用的机油改换成有适当冷却速度分布的快速淬火油,或者在现有的机油中加入适当的油改性添加剂获得同样的冷却速度分布,以便工件在其中淬火时使冷却速度带发生左移或向左收缩,最终全部进入第Ⅱ冷速区,便可以解决这类淬火变形问题。在决定是选用水性介质还是淬火油时,还必须考虑液温变化对淬火冷却特性的影响。对淬火油而言,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油温,油的冷却特性基本不变。在允许的使用温度范围内,进一步提高油温,还会使油的蒸气膜阶段有所缩短,冷却能力相应有所增大。油温过低,油的粘度增大,流动性变差,冷却能力会降低。有些工厂有这样的经历,冬季新开炉时,油温很低,工件的淬火变形大且淬火硬度不足。这是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向右伸入了第Ⅲ冷速区的缘故。遇到这种情况,设法提高油温,比如使油温升到50~80℃再淬同类工件,由于冷却速度提高,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左移至全部进入第Ⅱ冷速区,淬火变形就消失了,淬火硬度也达到了工艺要求。

与油相反,在水性介质中淬火时,提高水温会降低淬火冷却速度。降低的程度与介质的品种、使用的浓度和当时的水温有关。当变形工件的冷速带伸入其第Ⅰ冷速区时,适当提高水溶液的液温,可以使其冷却速度带稍向右移。又当水溶液温度过高,淬火冷却速度不足,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向右伸入了第Ⅲ冷速区而引起变形时,适当降低水温则有使其冷却速度带左移的作用。

当然,对于以水为基的淬火液,采取降低和升高水温来调节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时,水温的变化范围是比较窄的。降温以不发生凝固为限,而升温以60~70℃为限。水温太高,淬火冷却的蒸气膜阶段过长,使水溶液冷却能力大减,会使工件的淬火硬度不均匀。

前面图3所举大圆锯片的例子中,采用水溶液时边沿齿口部淬裂,而近中间部位又淬不硬。边沿部位水温低,又受冲刷,冷却速度过快,是边沿缺口部位淬裂的原因。圆锯片中间部位水温远比边沿部位高,相应地淬火冷却速度低,是这些部位淬不硬并从而引起变形的原因。对于这样的淬裂与变形问题,除采取前述在边沿部位加护板,降低冷速,同时在中间部位安设喷水管适当分配水流来提高冷速外,还可以采用专配快速淬火油代替现用的水溶性介质,也能生产出合格产品。专配快速淬火油可以解决该圆锯片淬裂和变形问题的原因是,这种油的淬火冷却速度比普通机油快,可以使8mm厚的65Mn圆锯片中间部位淬硬。又由于专配淬火油的冷却速度远比水和水溶液低,可以保证该工件不发生淬裂。关于中间部位的淬硬问题,由于油的冷却速度随油温升高能有所提高,与接近中间部位的实际厚度比边沿大正好相匹配,也能保证淬硬。从该圆锯片的冷却速度带的跨区情况看,改用专配快速淬火油后,和用水溶液相比,锯片的冷却速度带变窄了;边沿部位对应的冷却速度带从第Ⅰ冷速区缩进第Ⅱ冷速区;而近中间部位对应的冷速带却向左收缩进入其第Ⅱ冷速区。最终获得淬硬不裂且变形小的淬火效果。

3.改善工件的局部冷却状况

在工件上冷速过快的部分加冷的或热的附板以减少这些部位的淬火冷却速度,可以使工件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Ⅰ冷速区的部分向右缩进第Ⅱ冷速区。相反,当工件上某些参与淬火变形部位冷速过慢时,又可以通过向这些部位多分配些液流,以增大冷速,使这些部位对应的、伸入第Ⅲ冷速区的冷却速度带向左收缩,进入第Ⅱ冷速区内。本文图3所举大圆锯片用水溶性淬火液淬火中,就是同时采取了在圆锯片外沿加冷附板和向圆锯片近中间部位多分配水流的方法来解决的淬裂、淬硬和变形问题。另外,有一种20Cr汽车后桥齿轮,渗碳后直接在机油中淬火,发现有较严重变形;内孔涨大、失圆,内外圆翘曲,公法线长度变化,使产品合格率很低。剖切取样测量其内外表面的硬度发现,渗碳的齿面硬度58~61HRC,未渗碳的内孔侧面淬火硬度不均,壁厚处约20HRC,壁薄处约30HRC,如图5所示。

图5 汽车后桥齿轮的淬火变形及未渗碳部分的冷却速度带

考虑到该齿面淬火硬度已足够高,无淬裂,说明该工件渗层部位已落入第Ⅱ冷速区,因而把研究的目标集中到齿轮的内侧面。内侧面未渗碳,取20Cr钢的端淬曲线中间值,画出其硬度-冷速分区图,由于硬度曲线随冷速降低变化很大,按本文后面将提到的原因,20Cr钢属易变形钢种,其第II冷速区很窄。工件内侧对应的冷却速度带大部分落入其第Ⅲ冷速区。

根据这种分析可以判定,该齿轮发生淬火变形的原因,主要是淬火中内侧部位冷速不足。在生产中造成内侧冷速慢的原因是,渗碳中工件串堆太高,且挂具底板上无通孔,淬火时串堆的齿轮已相当于一个平底杯子,底朝下淬入油中。由于"杯"内油的流动性不好,"杯"的内侧散热慢,内侧表面较长时间受蒸气膜笼罩,结果造成齿轮内外过大的冷速差,从相应的冷速带看,外面齿部在第Ⅱ冷速区,而内面在第Ⅲ冷速区。

又因串堆在一起的齿轮有的在"杯口",有的在"杯中间",有的在"杯底",冷却情况差别较大。结果,各个齿轮的变形情况又有不同,使得该工件的变形很不规律。串堆的齿轮越多,这种差别也越大。解决这种淬火变形的措施共三项:

⑴ 改用蒸气膜阶段较短的专用快速淬火油,以加快"杯"内的冷却速度;

⑵ 适当减少串堆齿轮件数(即"杯"的高度),以减少串堆中不同部位的冷速差异;

⑶ 在挂具底板上多开通孔,以加快"杯"内淬火油的循环流动。采取这些措施后,该类齿轮的淬火变形问题得到了解决。

4.马氏体分级淬火控制淬火变形

马氏体分级淬火能控制淬火变形的原因,通常用图6到图8加以说明。图6是普通淬火工艺的示意图,由于是一冷到底,工件表面和心部的冷却进程相差很大,因此工件的内应力大,淬火变形也就大。

图7是高于Ms点的马氏体分级淬火工艺的示意图,由于经过高于Ms点温度的分级处理,工件表面和心部的温度基本一致,再缓慢冷却,发生马氏体转变时,工件内外温差大大减小,结果,淬火变形也小。图8是低于Ms点的分级淬火工艺的示意图,其减小淬火变形的原因与图7的解释基本相同。

按照本文提出的方法,马氏体分级淬火控制淬火变形的原因,应改用工件冷却速度带的位置和宽度来加以说明。图9是对普通淬火的工艺的分析。

 图6 普通淬火的工艺示意图

 图7 高于Ms点的工艺示意图

图8 低于Ms点的工艺示意图

前面图3所举大圆锯片的例子中,采用水溶液时边沿齿口部淬裂,而近中间部位又淬不硬。边沿部位水温低,又受冲刷,冷却速度过快,是边沿缺口部位淬裂的原因。圆锯片中间部位水温远比边沿部位高,相应地淬火冷却速度低,是这些部位淬不硬并从而引起变形的原因。对于这样的淬裂与变形问题,除采取前述在边沿部位加护板,降低冷速,同时在中间部位安设喷水管适当分配水流来提高冷速外,还可以采用专配快速淬

图9 普通淬火的工艺过程和相应的冷却速度带位置

和前面的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图9中的两条冷却曲线代表的不再是工件的"表面"和"心部"的冷却过程,而是工件上参与淬火变形部位的"快端"和"慢端"的冷却过程。由于是一冷到底,在对应的硬度-冷速曲线上,冷却速度带的快端伸进了第I区,这就引起了超差的淬火变形。快端向右退缩,至完全进入第II冷速区,变形问题也就解决了。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解决这类工件淬火变形问题的方法就是使冷却速度带的两端向右缩进到第II区。马氏体分级淬火用以减小冷却速度带的宽度,并使其完全进入适度冷速区。图10中(a) 图9.普通淬火的工艺过程(a)和 相应的冷却速度带位置(b) 和(b)分别是用本文的方法对高于与低于Ms点的马氏体分级淬火控制变形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马氏体分级淬火使冷却速度带的两端向右退缩,至完全进入第II冷速区,变形问题也就解决了。

图10 马氏体分级淬火控制淬火变形原因分析

这里用到的也是工件上参与淬火变形部位的冷却速度带的快端和慢端,而不是工件的表面和心部。实际上,淬火冷却中,除标准的圆球并能完全均匀地冷却球面各部分的情况外,工件表面各部分的冷却速度相差是很大的,尤其是形状复杂的工件。实际生产中很难找到相当于图6到图8中"表面"的冷却过程曲线。所谓冷却速度相差很大,不少钢件在水中淬裂、变形,而在机油中却淬不硬且发生变形。

在自来水中加入适量水性淬火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来水的冷却速度。而以矿物油(机油)为基础做添加配成的淬火油,又可以使油的冷速增大。这些都为控制淬火变形提供了条件。

有些水性淬火剂可以通过调节浓度来改变水溶液的冷却速度。以PAG淬火液为例,15%时的300℃冷速约为20℃/s,相当于某些超速淬火油。而浓度为9%时的300℃冷速约为50℃/s,相当于饱和氯化钙水溶液。而当浓度降低至5~7%时,300℃冷速增大至70~80℃/s,就与所谓的三氯或三硝淬火液相当了。于是,可以通过提高淬火液浓度使工件的冷速带向右移,也可以通过降低淬火液浓度来使工件的冷速带向左移。本文图2所举的淬火变形例,其产生淬火变形的原因是工件冷却速度带的右端伸入了第Ⅲ冷速区。具体的说,当进行水淬时,该工件的两端冷得快而避开了其过冷奥氏体冷却转变的"鼻尖"位置,随后在油中继续冷却时转变成了马氏体。但是,筒体内面近中间部位在水淬中尚未冷到"鼻尖"位置对应的温度,因此,在随后的油冷中产生了相当量的非马氏体组织。解决这一淬火变形的办法,是改用6%的PAG淬火液做单液淬火,一冷到底,且在淬火冷却中使淬火液做适当循环流动,以提高筒体内部的冷却速度。这一解决办法,实现的是使冷却速度带伸入第Ⅲ冷速区的部位向左收缩进其第Ⅱ冷速区。采用这种做法后,淬火操作简化了,淬火硬度高而均匀,没有淬裂,淬火变形消失了。

好的水性淬火液,其淬火冷却的高温冷速大多较高,即蒸气膜阶段较短且不稳定。因此,评价水性淬火液的冷却特性,主要看它的300℃冷却速度。淬火油多有较长且相当稳定的的蒸气膜阶段,因此,评价油的冷却特性应当看的是整个冷却速度分布,包括蒸气膜阶段长短、最高冷速大小和出现最高冷速的温度高低、以及对流开始温度等。不能单以其最高冷速的大小来评价油的冷却能力。从冷却速度曲线上容易看出,所谓"最高冷却速度"只存在一瞬间,对工件的淬硬效果作用不一定大。

普通机油的冷却速度慢,因此,在其中淬火后有超差变形的工件,其淬火冷却速度带大多伸入甚至整个落入第Ⅲ冷速区。遇到这种情况,将原用的机油改换成有适当冷却速度分布的快速淬火油,或者在现有的机油中加入适当的油改性添加剂获得同样的冷却速度分布,以便工件在其中淬火时使冷却速度带发生左移或向左收缩,最终全部进入第Ⅱ冷速区,便可以解决这类淬火变形问题。在决定是选用水性介质还是淬火油时,还必须考虑液温变化对淬火冷却特性的影响。对淬火油而言,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油温,油的冷却特性基本不变。在允许的使用温度范围内,进一步提高油温,还会使油的蒸气膜阶段有所缩短,冷却能力相应有所增大。油温过低,油的粘度增大,流动性变差,冷却能力会降低。有些工厂有这样的经历,冬季新开炉时,油温很低,工件的淬火变形大且淬火硬度不足。这是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向右伸入了第Ⅲ冷速区的缘故。遇到这种情况,设法提高油温,比如使油温升到50~80℃再淬同类工件,由于冷却速度提高,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左移至全部进入第Ⅱ冷速区,淬火变形就消失了,淬火硬度也达到了工艺要求。

与油相反,在水性介质中淬火时,提高水温会降低淬火冷却速度。降低的程度与介质的品种、使用的浓度和当时的水温有关。当变形工件的冷速带伸入其第Ⅰ冷速区时,适当提高水溶液的液温,可以使其冷却速度带稍向右移。又当水溶液温度过高,淬火冷却速度不足,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向右伸入了第Ⅲ冷速区而引起变形时,适当降低水温则有使其冷却速度带左移的作用。

当然,对于以水为基的淬火液,采取降低和升高水温来调节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时,水温的变化范围是比较窄的。降温以不发生凝固为限,而升温以60~70℃为限。水温太高,淬火冷却的蒸气膜阶段过长,使水溶液冷却能力大减,会使工件的淬火硬度不均匀。

工件的心部,一般也是不好确定的。前面谈到,决定工件淬火变形大小的应当是冷却速度带相对于第II区的位置,而不是工件上无法确定的"表面"和"心部"。

可以看出,能够用分级淬火方法解决的往往是形状较复杂,变形要求较严,因而其第II区较窄的工件,用普通一冷到底的方法,其冷却速度带的快端伸入了过快冷速区(第I区),而慢端在过快冷速区或在适度冷

速区(第II区)的淬火变形问题。由于马氏体分级淬火冷速较慢,那些会使冷却速度带的慢端伸入了不足冷速区(第III区)的淬火变形问题,通常不能用马氏体分级淬火方法得到解决。这就是马氏体分级淬火只适用于尺寸较小的工件和淬透性较好的钢种的原因。可以推知,选用淬火冷却速度更快的分级淬火介质,可以成功地控制尺寸较大和淬透性更低钢种制件的淬火变形。

5.钢材品种和材质的因素

钢种不同,顶端淬火曲线的形状也不同。淬透性好的钢,其硬度随距离的变化较平缓,淬透性差的钢,变化比较陡。在硬度-冷速分区图上,淬透性好的钢种,第Ⅱ冷速区比较宽,而淬透性差的钢种,第Ⅱ冷速区则比较窄。淬透性好的钢,其第Ⅲ冷速区较宽,即硬度-冷速曲线变化速率不大;相反,淬透性差的钢的第Ⅲ冷速区变化陡,硬度随冷速变化较大,如图11所示。根据前面的道理,可以推知,钢种的淬透性越好,越容易控制工件的淬火变形。当然,随着钢的淬透性提高,其第Ⅰ冷速区也随之变宽,因而需要采用更缓慢的淬火介质来防止淬裂。

图11 硬度-冷速曲线形状与钢材淬透性高低的关系

再看同一钢种的淬透性带图线,如图12所示。当成分波动使钢材的淬透性取图中上限时,其硬度-冷速关系成图中上面一条曲线。而当成分波动取下限时,分区情况如图中下方曲线所示。上端曲线的第Ⅰ冷速区稍宽些,第Ⅱ、Ⅲ冷速区则进一步加宽;下端曲线则相反。按前述道理推知,若同一钢种发生成分波动引起淬透性波动时,淬透性偏高的钢,比较容易控制工件的淬火变形,淬透偏低时,则较难控制工件的淬火变形。当然,淬透性偏高,尤其是因碳含量偏高所致时,工件淬火的第Ⅰ冷速区较宽,比较容易淬裂。

上述钢材方面的因素对工件淬火变形和开裂的影响规律,可以用来指导预防或解决淬火变形。有时候,可以通过改用   图12 淬透性波动对冷速分区的影响

淬透性更好的钢种,在相同条件下淬火,来控制工件的淬火变形。

而当钢材成分波动使淬透性降低并因此发生淬火变形时,可以改用冷却速度更快的淬火介质来控制变形。为了预防钢材成分波动引起淬火变形,当用油淬火时,可以改用快速油或在现有的机油中加专配淬火油添加剂使其变成适合的快速淬火油,以覆盖可能的成分波动的影响。能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钢种在油中(包括在快速油中)不会淬裂。对于多数结构钢工件,使用合适的水溶性淬火剂,往往可以消除变形和开裂,其原因也在于淬火冷速更快,可以保证工件的冷却速度带不会伸入第Ⅲ冷速区

五、基本措施的应用次序

上面介绍的四类调节冷却速度带基本措施,也就是控制淬火变形的四类基本方法。在热处理生产中,解决工件淬火变形问题时,如果有足够的实际经验,则可以判定直接采取某一类或几类措施;如果经验尚不足,则又可以按下面介绍的基本措施应用次序,逐一试用,直至解决问题为止。

第一条措施:改变热处理工艺参数

首先,可以根据淬火变形工件的冷却速度带的跨区情况,采取以下热处理工艺措施:

-提高或降低工件(或其局部)的淬火加热温度;

-升高或降低淬火液液温;

-增大或减小淬火冷却过程中工件(或其局部)对淬火液的相对流速。

采取一项或几项这类措施,通常可以解决不少淬火变形问题。

第二条措施:改变淬火液使用浓度

浓度易测易控的水溶性淬火剂配成的淬火液,适于采用这类措施。由于浓度变化后较难还原,因此,是在采取第1条措施尚不能解决问题时,才可考虑用第2条。

第三条措施:改换淬火介质品种或加入专配添加剂

改换介质包括:由自来水换成某种水溶性淬火液;-由一种水溶性淬火液改成另一种水溶性淬火液;由自来水或水溶性淬火液改成油性介质;由普通机油改成某种淬火油;-由一种淬火油改成另一种淬火油;由冷油改成热油;在普通机油中加入专配添加剂。

这都要根据工厂的情况和变形问题的特点来选定。由于这类改造是不可回复的,费用也较大,应当慎重些。为避免改换上的失误,事先应当对现用淬火液的冷却特性以及需要改成什么样的冷却特性的淬火液才能完成所希望的冷却速度带的变动有充分的了解。对于水性淬火液,主要考虑它的"300℃冷速",可以根据淬火剂的级别(或可以调节到的级别)来选用。对于淬火油,由于淬裂倾向相当小,需要考虑的是它在淬火过程中的蒸气膜阶段长短,低温冷却速度高低,以及其出现最高冷速的温度和最高冷速值(淬火油的冷却速度分布)。工件的钢种、形状、有效厚度和热处理要求不同,需要相适应的冷却特性分布的油,才可以保证其冷却速度带全部落入第Ⅱ冷速区。但有一项经验对选用淬火油(或旧油作油改性)有帮助:对于多数钢种,当淬火油的蒸气膜阶段较短,低温冷速较大,以及最高冷速较高时,对保证淬硬和防止变形都很有效。

第四条措施:改换钢种

按传统的防止淬火变形措施,换钢种是工件在自来水中淬火发生变形后,改换成淬透性好的钢种,在机油中淬火来控制变形。对这种做法的习惯性解释为:原钢种在自来水中淬火,冷速太快,内应力过大引起了超差的淬火变形。改换成淬透性更好的钢种,由于油中冷得更慢些,内应力减小,因此可以减小淬火变形。这种做法通常有效。而对这种做法的解释则不尽全面。按本文方法做解释,换钢种用油淬火,首先是淬透性更好的钢种有更宽的第Ⅱ冷速区,可以使该工件在油中淬火时的冷却速度带全部落入第Ⅱ冷速区。说那种解释片面,是因为在自来水中淬火发生了超差变形,其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工件的冷却速度带进入或部分伸入了其第Ⅰ冷速区,二是工件的冷速带进入或部分伸入了其第Ⅲ冷速区。当为第一种可能时,可以首先采取第1条措施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采取第2条、第3条措施,以至再采取换钢种的措施。改换成淬透性更好的钢种成本高,从生产经营和节省合金元素资源上说,都不宜首先采用。当此类工件发生变形的原因是其冷却速度带进入或部分伸入了其第Ⅲ冷速区时,除可以采用第1步骤外,还可以采取改换成碳量稍高、淬透性稍高的钢种,仍然在原自来水中淬火,同样可以解决淬火变形问题。

说那种解释法较片面,还可以从以下情况加以说明。当某工件在普通机油中淬火发生超差变形时,如果变形原因是工件的冷却速度带伸入了第Ⅰ冷速区,再采取那种改用淬透性更好的钢种显然会使问题更严重,而还想找比普通机油冷却更慢的介质,恐怕就只有分级淬火或空冷了。当变形原因是工件的冷却速度带进入了第Ⅲ冷速区时,解决变形问题的方法就应当是改用快速淬火油,对原用的机油做油改性添加,以及采用合适的水性淬火液。

综上分析,根据原淬火变形工件的冷却速度带的跨区情况,在采取前3步措施仍不能解决问题时才可考虑改换钢种,可以是改成淬透性更好的钢,也可以改用淬透性更差的钢。通常,改换钢种的同时应改换淬火介质。

第五条措施:改变零件结构设计

当采取上述四条措施仍无效后,可以考虑用这一种方法。改变零件设计的作用是可以改变零件第II区的左右分界线的位置,如减少凹、凸部的尖锐度,使第II区的左边界向左移而防止淬火变形或开裂;也可以是减小工件不同部位的厚度差使其冷却速度带变窄而完全进入第II冷速区;还有将一个复杂的零件分成几个形状简单、厚度比较均匀的零件(即变成几个冷却速度带容易完全进入第II冷速区的零件)等等……。

六.淬火变形问题"复杂"的原因

热处理界通常认为"淬火变形问题很复杂","解决变形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时灵时不灵。即便把多项措施一起用上去,也不见得就行"。在不少地方,问题确实如此。变形问题搞得这样复杂,原因在哪里呢?

用本文前面提出的方法和列出的移动冷却速度带的热处理工艺参数措施,制成控制淬火变形基本措施的作用方向简表如表1。表中列出了常见热处理工艺参数变化对冷却速度带的作用方向。比如,淬火加热温度升高,通常使工件淬火硬度升高,相当于使冷却速度带左移;而降低淬火加热温度的作用相反,是使冷却速度带右移。又如,增大工件与介质的相对流速,就会使冷却速度增加,其作用就是使冷却速度带左移,而减小相对流速的作用相反,是使冷却速度带右移……等等。

                  表1 控制淬火变形基本措施的作用方向简表

基本措施

作用方向

左移

右移

淬火加热温度

提高

降低

淬火油温度

提高

降低

水及水溶液液温

提高

降低

工件与介质的相对流速

增大

减小

改变今禹8-20浓度

增大

降低

自来水改成今禹8-20

自来水改成机油

机油中加入专配添加剂

机油改成专用淬火油

所有表列参数的增减引起冷却速度带的变化都分左移和右移两种。由于这些参数可以用来改变工件的淬火变形,也就都是解决变形问题的措施。显然,需要同时采取几种措施来解决工件的淬火变形问题时,只能把作用方向一致的措施用上。把作用方向相反的几种措施同时用于解决一个变形问题,其结果就很难说了,或许能解决变形问题、或许无效果、也或许会使工件的变形进一步增大。过去认为变形问题很复杂,解决问题的措施不灵等,原因是不明白各措施的作用方向,也不知道如何有方向地移动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按本文提出的分析方法,找到所解决的变形问题需要向哪个方向移动冷却速度带,再根据具体情况,由简单到复杂,由成本低到成本高地把同方向的措施加上去,直到使冷却速度带完全进入其第II冷速区,问题也就解决了。

七.解决淬火变形问题的途径和措施汇总表

在说明了解决淬火变形问题的思路、目标、措施之后,为增强理解,便于灵活应用,有必要再做一次汇总。

1.解决问提的途径

本文解决淬火变形的途径不外两类。一类是移动或收缩冷却速度带,使其完全落入该工件的第II冷速区,如图13所示。另一类途径是移动第II区的边界,直到把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框进去,如图14所示

图13 移动或收缩冷却速度带使其完全落入第II区

图14 移动第II区的边界把冷却速度带框进去

2.解决问题的措施

讨论过的措施可以如表2所示分成三类。

                      表2 解决变形的措施分类表

类 别

性 质

作 用

一类

热处理工艺

移动和收缩冷却速度带使完全落入第II区中

二类

钢材成分控制和钢种改换

移动第II区边界把工件的冷却速度带框进去

三类

修改零件设计

同时改变第II区分界线和移动收缩冷却速度带使其框入或进入第II区中

其中,第一类措施是整体或局部移动冷却速度带的措施,主要是热处理工艺方法有关的条件和参数变化,如表1所示。

第二类措施是能移动第II区边界的措施。通过有目的和方向的移动边界,直到把工件的冷却速度带完全框进其第II冷速区中。属于这类的具体措施包括:a.改善钢的预备组织;b.控制钢的化学成分;c.改换钢种;d.消除内应力等。

第三类措施是可能同时起到移动冷却速度带和第II区边界的措施,主要包括改变零件设计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有:a.减小零件上的应力集中,使I、II区分界线向左移;b.减小不同部位的厚度差,使冷却速度带变窄;c.改善零件的对称性,使II区变宽;d.做成分体式,把问题简单化。

网友:
呵呵太深奥了

网友:
请问LZ如果淬火后的工件线切割出来内孔尺寸变大了的,是硬度过硬吗? 反之呢?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A:
生产中的淬火变形一直给工厂带来大量的损失。淬火变形的产生,从理论上说,当然与热应力和组织转变应力的影 ...

谢谢老虎提供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