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olidworks总是显示这样的提示语,怎么办呀?

楼主(2012-08-06):
win  7  32位 旗舰版   安装solidworks总是显示这样的提示语,郁闷死了。
安装完,运行程序就提示这个:

  我检查了,我电脑里有NET.framework  4.0的。那是安装cad2012时就带来的。没办法我下了个NET.framework  3.5的,可是安装不了,而且都没提示往哪里安装。
然后我只能点击"确定",点完就提示这个: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谁能帮帮我呀!我的邮箱:ting01281998@163.com.

网友:
你的电脑比我们的好,俺一直用XP

网友:
要单独安装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安装程序是32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装程序是32位系统!

是呀!是32位的!系统也是win7  32位的!

网友B:
照这个图片安装就行了。这个是SW2010的安装。

如果实在还是不行,是跟你装的Microsoft_Office软件有问题,要重装下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图片安装就行了。这个是SW2010的安装。

如果实在还是不行,是跟你装的Microsoft_Office软件有 ...

您好!你说的Microsoft_Office软件有问题,是怎么回事?给我这个门外汉讲一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你说的Microsoft_Office软件有问题,是怎么回事?给我这个门外汉讲一讲吧!

有冲突,具体我也不清楚哦。
不过不清楚你用这个方法可以装了没?

楼主(2013-03-21):
恩!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是直接换系统了,换成WIN7   64位的,直接装2013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