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热不锈钢加工,求助

楼主(2012-08-06):
今天接了一个耐热不锈钢的支架,10个厚的300宽1米6长,是剪板机下的料,变形很厉害。我想先调平在铣,然后再调平。

请问各位:用什么设备调平?用上工的高速钢铣刀加工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火焰校正,也可以用机械刚性矫正啊。用大一点的铣刀,可以用高速合金铣刀

网友:
这种东西能用剪板机下料?
为什么不用激光切割机或者等离子之类的呢?
要想解决变形,其根源不在校平,而在于下料方法不合理。即使校平,对应这种材质的加工难度也很大,最终效果也可能不太理想。

网友:
激光切割后会好些,另外,可以找校平机来校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