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三相电机同时有两路三相电压供电,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2-08-06):
如果一个三相电机同时有两路三相电压供电(都是380V,来自同一个电源,通过两个控制柜输出的电压),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两个控制柜不可能同时供电吧,做的好的控制柜相序应该没问题,从控制柜到电机的电缆相序搞一致了,控制好投切就可以啊

楼主:
两个柜子没有做联动,同时供电是有可能的,那么相序一致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相序出了问题就会造成短路。

网友:
如果源是一个,确实是相序不错就可以用,不过如果这样有什么必要用两个控制柜呢?两路供电的弊端很多,除非必要一般不要这样用!

网友:
同一个电源,为啥要用两个控制柜同时供电呢?

网友A:
好像很少见到啊,呵呵,如果稍微出点差错问题就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少见到啊,呵呵,如果稍微出点差错问题就很严重啊

是不是想要异地控制同一台电机啊?

网友B:
之前刚刚好有听一前辈说到这个,有些特殊行业需要用到这样接线的,像医院这种地方就要。双回路可以防止其中一个回路故障突然断电,不过双回路切换的比较多直接接的也不是没有。有些三回路的都有。

网友(点评):
多回路供电应该不是使用同一个电源吧?记得某年首钢工人违章使北京城区大面积停电,医院使用三回路供电,那用的是多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刚刚好有听一前辈说到这个,有些特殊行业需要用到这样接线的,像医院这种地方就要。双回路可以防止其中 ...

嗯,多回路就是多路电源。

网友:
多回路也不是像楼上那样用的啊。反正我是没见过。

网友:
好像很少见到啊

网友:
双路电源供电经常遇到,需要增加双电源切换装置,只有在不允许停电的场合才会用,而且不管在任何时刻只有一路是供电的,

网友(2012-10-06):
如果不是同时供电,只是做个备用的话,最好做个互锁

网友:
相序犯了会放炮的

网友:
你说两个控制柜,是变频器或者软启拖动电机么?如果是变频或者软启则不可以,单纯的空气开关控制没问题(只要相序正确)。

网友:
关键是相序要测试

网友:
来自同一个电源就不存在双电源一说,而要分两条路到达受电终端,我觉得可能是要进行多地控制。如果要进行多地控制,那大可不必要将主电路也分开,只需将控制电路分开即可。而如果确实有需求将主电路也分开,那么只要受电终端每个接线端子上的两根导线同相也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会短路。

网友(2012-12-05):
小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