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除了水冷还有其他冷却方式吗

楼主(2012-08-06):
我公司有许多美国TAYLOR WINFIELD阻值焊接机(电阻焊),焊接机的上电极是莫氏锥度,现在许多上电极座的莫氏锥度都磨损,导致上电极座的冷切水泄漏,焊接时能量很大,必须要冷却的,除了水冷外,还有其他冷却方式吗,风冷我试了,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我个人还不知道其他冷却方法,静待其他吧友答案

网友:
液态金属冷却,要试试么。。呵呵~~
开个玩笑,修一修不行么。

网友A:
电极头可以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头可以换的啊

换电极头成本太高了,要从美国买的,有许多要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电极头成本太高了,要从美国买的,有许多要换的。

看看可不可以自己找外协做,结构不是很复杂 关键是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可不可以自己找外协做,结构不是很复杂 关键是材质。。

内部结构挺复杂啊,里面还有其他一些配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挺复杂啊,里面还有其他一些配件的。

可能品牌不一样吧 我们这里用的是日本牌子的电阻焊机  不论是立式还是悬挂式的 电极头结构都不是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品牌不一样吧 我们这里用的是日本牌子的电阻焊机  不论是立式还是悬挂式的 电极头结构都不是很复杂

主要看功率的,小功率是不需要冷却的,大功率必须要用冷却。

网友:
电阻焊焊机基本都是通过水冷,电极头一般根据焊接的点数进行跟换的!这个更换频次主要根据的实际工作需要进行更换!至于漏水,你需要维修,通过生胶带或者硅胶进行密封,效果会很好的!

楼主:
用生料带会影响焊接能量的,焊接强度会降低的,我漏水的地方是电极和焊接头接触的地方。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焊机?
水冷+风冷
风冷有种装置可以吹低温空气的可以试试

网友C:
把电极头自己按照锥度车一刀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极头自己按照锥度车一刀不就好了。。。。。。。

电极可以更换,主要是焊机上装电极的地方,是凹进去的莫氏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焊机?
水冷+风冷
风冷有种装置可以吹低温空气的可以试试

你说的是COLL GUN那种,利用的是空气动能原理,一边出冷气,一边出热气,效果还不错,就是有噪音。

网友D:
看来 没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 没办法了吗

换一套新的,就是要到美国买的,3000美金。

网友E(2012-09-20):
好像只有水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只有水冷吧

水冷是最好的

网友F:
如果你们公司用的电极座很复杂造价在高,你可以找电极厂商修下,那样的话成本不会太大。如需帮助QQ1493766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们公司用的电极座很复杂造价在高,你可以找电极厂商修下,那样的话成本不会太大。如需帮助QQ14937664

如果有需要的话,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