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低速爬行,今有一台老设备做恢复性大修

楼主(2012-08-06):
今有一台老设备做恢复性大修,液压双V形导轨(已磨及配铲),工作台近1000KG,工作时要求及低速,可爬行问题我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解决不了,请见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没有说明是什么设备,是磨床吗???V形导轨上有没有油面,压力调到位没有,检査压力表,最好在好的设备上下一个用,换向阀有没有检査,换向阀上两边调节螺丝,是锥度的,还是破囗的,有没有失效。液压问题多了,不在现场有些问题还真说不好。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原因啊

网友B:
主要两方面:
考虑一下传动系统的刚性
再看看你的油路是否有脉冲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两方面:
考虑一下传动系统的刚性
再看看你的油路是否有脉冲干扰

嗯!谢谢!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351
给你参考一下。也是爬行原因之一。爬行产生原因很多,有机械上,液压上,润滑上,系统刚度的等等。主要是动静摩擦力引起的极限环振荡。。。。

网友:
液压,头痛

网友:
增加回油背压

网友:
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机械方面:
1.导轨的滑动面接触率是否满足要求;
2.导轨平面度指标是否合格;
3.安装上是否有影响顺畅平稳运动的因素;
4.导轨压板是否预紧过紧;
5.导轨润滑又是否充足,油线或油槽配置是否合理。
二、液压方面:
1.节流阀或调速阀,正常磨床应该用调速阀,选型是否合适,节流(调速)方式是否合理,看看油路是否为出口节流;
2.考虑是否需要增加背压阀,最好用顺序背压阀;
3.液压油粘度是否过低或过高,正常用68#液压油即可;
4.检查油缸低速时是否本身就爬行;
5.管路适当排气。

网友:
没有油膜产生 内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没有说明是什么设备,是磨床吗???V形导轨上有没有油面,压力调到位没有,检査压力表,最好在好的设 ...

谢谢您以及各位大师的分析,我再去仔细检查。我的设备是一台行程4M多的石材切割机,机头约1T,双V形导轨(宽约1M),无压板,串联双油缸(直径约120大)保证大行程。(拆下时活塞上有槽无皮碗,我修理加上去的,据是原来低速无爬行,请问有这种结构形式吗?)

网友(点评):
老结构只有槽,你可在槽的范围内加上O型圈,皮碗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以及各位大师的分析,我再去仔细检查。我的设备是一台行程4M多的石材切割机,机头约1T,双V形导轨 ...

谢谢!已解决。

网友:
觉得是你的调压不到位,没有调好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