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装的高低对工件尺寸有何影响

楼主(2012-08-06):
  看贴时经常会发现说刀具高低测量不准,想学习下

网友:
刀具中心的高低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车锥度和圆弧......

网友(点评):
就是锥度,今天刚车了锥度,同一把刀不换的话车出的锥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對刀具的切削性能有影響

网友:
刀切削刃装高了后刀面抗力,容易烧刀;装低了前刀面啃刀,容易崩刃,两种结果不但影响降低刀具的使用寿命,更影响加工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和精度。

网友:
端面车不平

网友:
车过轴承沟槽的都知道刀具中心高对于圆弧的影响有多么的大.....
车过电机轴锥度孔的人都明白刀具中心对锥度的影响...

网友:
不光影响刀具寿命,也影响工件粗糙度,还影响工件锥度和圆弧的大小(走插补的话)。

网友:
影响切削性能和刀具使用寿命,车锥度时如果刀尖没对准轴线,会了现双曲线误差,产生废品

网友:
影响刀具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