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疑惑

楼主(2012-08-06):
请问各位朋友,我最近学abaqus有限元软件,用的是6.10,书是6.7的,跟书做了两个例题,步骤没问题,也检查了,但最后的输出文本结果和树书上不一样,偏差也不小,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软件破解有问题,版本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做得挺认真,而且不止一遍,但就是结果输出文本不同,偏差不小。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点评):
把题贴出来才能有人帮你吧。

网友A:
书上的软件是正版的 而你用的是盗版的
这类软件正版和盗版 就算你的操作步骤原始数值是一样的  最后的分析结果也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用盗版的软件做分析  如果实际工况中采用了这些盗版软件数据 造成事故
软件商是不会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软件是正版的 而你用的是盗版的
这类软件正版和盗版 就算你的操作步骤原始数值是一样的  最后的分析 ...

正版的挺贵的,淘宝上的很便宜,应该也是破解的吧,正版的网上说要几十万

网友:
你下个6.7的看看。再错就是书印错了。3#说的不会出现。就是正版的出了问题软件商一样不需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