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套筒加工变形,求解

楼主(2012-08-07):
800MM长的薄壁套筒 ,铝件。

1 外圆直径180 内孔176  单边2MM  现用堵头加工   尺寸要求不严格 0到负16丝公差·

2  请问为何卡爪的堵头周围外圆在取下活后变形严重     变形量40 50丝左右为椭圆

网友:
可以采用顶尖式心轴,就是两头有中心孔,把工件套在心轴上,用螺母轴向夹紧,然后上双顶尖精车,ok.

网友:
讲的不算清楚,需要再具体描述

网友A:
这种薄壁的活非常难干的,我们以前干过缸套类产品,用夹具夹着干肯定不行,况且你的壁太薄了,单面只有2个毫米,具体你这个材质我们没有做过,不好多说,我们的经验是:最好用立车,加工中的降温效果一定要非常好,切削液必须足够,靠夹具夹着干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切削时产生的径向力和弯矩都由靠近卡抓一头的管子承受,所以变形大。能否加上跟刀架,以承受这些力?

网友(点评):
活大了 跟刀架不行 活上还有槽子 我是排刀架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在管子里面加橡胶,然后利用车床上的顶尖顶紧,这样也起到橡胶涨形起到支撑的作用,增加了钢管的刚性

网友(点评):
方法试过 不是顶尖顶的越紧就好 顶紧了变形 顶松了活打转 你懂的

网友:
不要试图在内部加什么东西,除非你不打算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否则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在高温的状态下切削后,你能保证你内部填充物是均匀膨胀的吗?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嗯说 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薄壁的活非常难干的,我们以前干过缸套类产品,用夹具夹着干肯定不行,况且你的壁太薄了,单面只有2个毫 ...

可惜我们没立车

楼主:
今天把变形量都控制在10道内了  具体原因已经找到  还是多谢各位的帮忙让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们那有立磨么?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孔和外圆都留0.7mm量,上立磨磨,以前我干过单边4mm的薄壁套,上立磨磨得话可以保证变形量0.05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变形量都控制在10道内了  具体原因已经找到  还是多谢各位的帮忙让我找到原因了

楼主把原因及解决方案发出来,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
此类件加工过,我们是用涨管模具加工,先做孔,但要保证孔的精度,然后套在涨管模具上,以孔为基础车外圆,圆度可控制在0.1以下,且工效很高。

网友:
楼主不厚道,有事就问社友,解决方案却不说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