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涂布业中,对气胀轴连接的要求

楼主(2012-08-07):
印刷涂布业中,对气胀轴连接的要求:
1,要能无键连接的传递扭矩。经常装拆
2,要能实现紧配合。否则在高速运行时径向跳动。
我们用手动卡盘和气动卡盘存在这样的缺陷:
手动安全卡盘,间隙大,不能紧配。
气动卡盘能实现紧配但横向结构尺寸大。
不知同行们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呢?(ˇˍˇ)

网友A:
建议考虑或参考汽车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考虑或参考汽车离合器。

气胀轴是经常要从轮毂中拿下来,装上卷筒材料的。汽车那种离合器轴毂的位置没有变化,靠碟形弹簧和摩擦片实现离合。看来,这种方案行不通的

网友(2013-06-18):
安全卡盘买台湾的,用的很好。要么用气缸顶的,横向距离,我们可调有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