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Φ12H10的孔这个尺寸的公差是多少?H10是什么代号?

楼主(2012-08-07):
请问Φ12H10的孔这个尺寸的公差是多少?H10是什么代号?
' x5 k. W- f) U% j在机械切削手册上怎么查找这类的代码?求高人指点. W4 Q/ P" n' v

网友:
你要查:极限与配合——标准公差等级和孔轴的极限偏差表

网友A:
H10 应该是预制孔的公差吧   希望这个对楼主能有帮助!

网友:
直径为12的孔,H10是指基孔制配合,公差是H10

网友:
孔公差H10。查表的 上偏差+0.07.下偏差0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我也在学。

网友B:
基孔制公差,手册里面有表,对照着差就可以啦,加工精度为IT10,应该算是很粗糙啦,往大了干就是啦。

网友:
公差代号,你去查表就行了

网友:
,是学机械的不?

网友C:
基孔制,孔的公差等级IT10,查表得 上偏差+0.07.下偏差0  H10是公差代号。普通加工就可以。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2012-10-08):
公差代号,

网友:
公差------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

网友:
H表示基孔制,10表示T10的公差等级

网友:
晕。。这问题还问。。。火星人。

网友:
公差带  可以查查资料  是由要求的精度决定的

网友:
上偏差+0.07 下偏差0

网友:
查公差表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是深度

网友:
晕,怎么一下发了这么多,先声明一下,我对楼主绝对没有嘲笑的意思。

网友D:
孔的公差  小写的则是轴的公差     找找公差与配合  结构互换性  等的书都有的

网友:
这都得问,搞机械的伤不起!

网友E(2012-11-07):
+0.07   0

网友:
汗颜,没基础过机械呢?

网友:
来本互换性看看吧,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
学过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2-12-22):
极限与配合——标准公差等级和孔轴的极限偏差表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啊

网友:
手册上面都有,不读书,真可怕

网友F:
直径为12的孔,H10是指基孔制配合,公差是H10上偏差+0.07.下偏差0

网友(2013-02-20):
公差是H10

网友:
孔的直径是12,基孔制,公差为10

网友:
H表示基孔制公差代号H,公差等级是10

网友:
同意7#、9#所说

网友:
好好读读公差与配合方面的书

网友:
以上各位大师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如果图上出现H10,那再加工的时候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5-04-26):
引用 网友A:
H10 应该是预制孔的公差吧   希望这个对楼主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孔制公差,手册里面有表,对照着差就可以啦,加工精度为IT10,应该算是很粗糙啦,往大了干就是啦。

谢谢了,回复有点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孔制,孔的公差等级IT10,查表得 上偏差+0.07.下偏差0  H10是公差代号。普通加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的公差  小写的则是轴的公差     找找公差与配合  结构互换性  等的书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7   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径为12的孔,H10是指基孔制配合,公差是H10上偏差+0.07.下偏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