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tocad ,我怎么也画不出图中R=20的那段弧

楼主(2012-08-07):
问题如图所示,我怎么也画不出图中R=20的那段弧,书中同时要求这段弧长为23.28,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画出R5与Φ20的圆 然后与它俩相切,如果定位准确的话弧长应该是你要求的长度。R5应该是与底座相切,R5的坐标可以计算得出X为到底座底边7+5。

网友:
用数学方法先计算啊,然后再来画

网友:
先画与R5,R20圆相切的圆,然后剪掉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试过了,但是出来的图形不是那个,弧长有32

网友A:
同楼上
以R5的圆心,15的半径画圆;以圆20的圆心为圆心,30为半径画圆,交点就是R20的圆心,弧就有了

网友:
先画好R5的圆,再用切点,切点,半径的方法画的R20的圆,

网友:
画出来。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这个少r5

网友B:
是这样吧!
指令熟悉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吧!
指令熟悉的问题而已!

是正确,我在画的时候没有想到是一个内切一个外切的,请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
以R5的圆心,15的半径画圆;以圆20的圆心为圆心,30为半径画圆,交点就是R20的圆心,弧就有了

恩,您说的对!想问一下怎么知道就是内切与外切的关系?

网友(点评):
半径加半径,两元即外切。大半径减小半径,两元就内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您说的对!想问一下怎么知道就是内切与外切的关系?

看看像这个关系所以猜的,要不是内外切的关系定不了这段弧的圆心。只要图没错,定位尺寸肯定应该有的。

网友:
相切自然过渡,可以画得出啦!我画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
以R5的圆心,15的半径画圆;以圆20的圆心为圆心,30为半径画圆,交点就是R20的圆心,弧就有了

      这种作图方法是对的。不容置疑。可见功底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吧!
指令熟悉的问题而已!

好么 ,直接给画出来了,以前上学时我也画过的

网友:
相切相切 半径 什么尺寸都有了

网友:
这是用CAD啊,怎么又是计算又是找圆弧圆心的呢?让人揪心啊!看看下面的步骤,是不是有一点启发?
1、命令:rec,点任意点,输入座标@7,35,确认,画出矩形。
2、命令:c,捕捉矩形左下角,输入10,确认,画直径20的圆。
3、命令:m,点击20圆,捕捉圆心后,输入座标@37,15。确认。移动圆。
4、命令:c,捕捉矩形右下角,输入5,确认,画直径10的圆。确认。
5、命令:m,点击10圆,捕捉圆心后,输入座标@5,3。确认。移动圆。
6、点菜单:绘图/圆/切、切、半径,点10圆左上侧、点20圆左下侧,输入20。确认。
7、命令:tr,点击三个圆,剪去不需要的部分。
8、捕捉矩形右上角点,作水平线任意长。命令:ro,点击线段,捕捉左端点,输入-30,确认。
9、点菜单:绘图/圆/切、切、半径,点20圆、任意长的线段,输入10。确认。
10、命令:tr,点击二个圆及线段,剪去不需要的部分。
结束。
(确认,是按一下空格键,也可按回车,但不方便。)

网友:
划了一下,先画r5,再用相切.相切.半径命令画出R20的·圆,然后修剪就行。

网友(点评):
第一次传图,咋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