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呢?

楼主(2012-08-07):
加工管体上的缝0.2~0.3MM ,
管体外径180,
长度12m
壁厚10mm
材质37MN5

哪个大侠知道这个缝是怎么加工出来的,需要用什么样的设备啊?如果是专用设备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呢?

网友:
激光。。。

网友(点评):
激光有点大才小用了,

楼主:
图片上看起来是激光切割的。可是客户要求用切割片啊!
另外请教10mm的深度激光切割,不会不产生热熔啊?

网友:
滚压成型。有个滚子。一滚就好了。一个管子10分钟不到就好了。加上行车起吊大概10分钟一个。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10mm的壁厚用滚压的办法可以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看起来是激光切割的。可是客户要求用切割片啊!
另外请教10mm的深度激光切割,不会不产生热熔啊?

激光切割的话,穿孔处会有较大的热熔,切割线的表面也会有热熔,只不过程度低点。

网友:
用激光切管机加工

网友:
这个好像是石油栅管,用激光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石油套管,我之前客户3-5mm壁厚的都是用激光加工的槽缝,这个10mm壁厚我不确定激光能不能用?

网友:
激光貌似达不到要求,可这样的尺寸还有什么方式能加工出来,壁那么厚,缝隙那么小,而且表面看似一点变形也没有,除了激光电火花之类的,想不出什么刀具能满足,我也坐个沙发,等待大侠指点,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用类似薄锯片那种圆铣刀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薄的切割片,担心功效太低了。

网友(点评):
那么薄,不会断齿吗?

网友(点评):
不仅有断齿嫌疑,而且效率也是问题,可真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方式,坐沙发,等待学习中。。。

网友:
坐等{: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水刀?0.2-0.3mm能做到?
水刀刀缝有这么小吗?
用等离子行不?
刀缝可能会宽一点,

网友:
我估计是电火花加工的,不过,还真没见过高效加工的火花机

网友A:
http://www.czdinuo.com/

网友(点评):
还是砖家见识广,学习了

网友(点评):
目测槽很宽么

网友(点评):
无私的奉献 很对口嘛 楼主,别废话 ,和人家说声谢谢

网友:
切割片切割0.2-0.3mm的缝,切10mm深,基本不可能,要是真有的话,效率待多低呀!这个肯定有特殊的加工方法。

网友:
像8楼说的,水切割,10MM的厚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zdinuo.com/

见识了!!

网友B:
16楼发的网站里有类似是管件
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楼发的网站里有类似是管件
楼主可以看看

谢谢,我已经看过了。

网友:
楼主最后如何加工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