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电线有没有剥皮

楼主(2012-08-07):
请教:用什么传感器,光纤检测电线有没有剥皮,要经济实惠哦!

网友A:
我觉得利用电线导电的原理就可以做到,用一个探头接电线的导线部分,另一个探头接要检测的部分,如果导电,说明已经剥皮了,如果绝缘说明没有剥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利用电线导电的原理就可以做到,用一个探头接电线的导线部分,另一个探头接要检测的部分,如果导电, ...

先谢谢你,不过这样检测的效率慢,我想如果用光纤对射或者其它传感器,电线末端通过时就能自动判断:如果是裸露铜丝就正常通过,如果包有胶皮机器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