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快丝)光洁度很差,锯齿状

楼主(2012-08-07):
为什么我的线切割割出来的光洁度很差,锯齿状的,导轮,皂化液,都没问题 就是Y轴方向跳的厉害 。X方向没问题。求神赐答案!!!

网友:
是不是加工深度太浅了.

网友A:
让厂家来人检查滚珠丝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厂家来人检查滚珠丝杠吧。

导轮,轴承,钼丝松紧,高频加工参数都有影响的

网友:
是不是机床机构有松动现象。

网友:
工件太厚了,钼丝抖动厉害

网友:
找慢丝做绝对光。本来快丝就是切个大概形状的,要想做的精密不现实。

网友:
抖,昨天也遇到这情况,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控制箱后面断了一根线,重新焊上去,问题解决。楼主,你看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我这里情况是抖,坐标也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