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机械手滚轮,请教

楼主(2012-08-07):
直接上图,此图为独立式冲压机械手,左右动作使用同步轮或齿轮齿条,以导轮组引导,如图3个3个的螺丝孔就是固定导轮的,在下不明白3个螺丝孔为什么是上下错开的?烦请高人给个说法。谢谢

网友(2016-06-25):
是防呆吗?

网友:
错开相当于双排螺钉,比单排效果好

网友(2017-03-11):
这个问题楼主最后都搞清楚了吗?

网友(2018-05-10):
搞清楚了吗?

网友(2018-07-16):
这样设计有利于受力,三角形稳定性

网友:
上下错开是因为轮子不是你图中那样两边都跟v轨道接触的,其中的一个是跟下轨道接触,其他两个是跟上轨道接触

网友(2018-08-16):
因为轮子就是错开的,一个轮子不能和两条导轨同时接触,那样就不转了!

网友: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可以找我  有任何问题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26931924

网友:
三个轮子,是将导轨移动的,分别顶在导轨的上下两个面上,而且这三个轮子是可以调整相对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