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车加工包络环面蜗杆-加工思路贴

楼主(2012-08-07):
   近来没活干,看某神人的蜗杆挺牛的,自己也有一些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可以发挥众网友头脑风暴,并可以得到众网友的加工验证。
   加工蜗杆我觉得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用G2/g3加工外圆R(第一部略过 不表);第二步用还是用g2/g3加工蜗杆轨迹,其中可以用宏也可以不用宏加工完成。
   先说不用宏的加工方法,为了解决乱扣,在使用G2/G3前使用G32辅助(理由:g32使用主轴编码器的实时角度车螺纹,每次的起始角都是固定的,那么经过G32后再执行G2/G3其起始角应该也是固定的(执行完g32后主轴会空转一段短暂的时间,因为mcu在执行完G32后需要取G2/G3指令然后译码解释指令,最后执行,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固定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主轴转过的角度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固定的)。既然可以不乱扣了,那就按车圆弧的办法车蜗杆就可以了,G32  X*  Z&  F^
 G02/G03  X** Z&& R(应与第一步的外圆同心)F^^(蜗杆导程)。如果导程大,则需要左右赶刀,齿顶高和齿根高一般都比较大那就多车几刀。

楼主:
至于使用宏的方法,大体思路也是和不使用宏的思路一样,不过既然使用宏,不用G32应该也可以了,大家就要根据各自的系统找到读取主轴编码器的宏系统变量(#**),根据主轴编码器的实时角度来执行G2/G3,以0度为例,大家可以用条件(IF)也可以用循环(WHILE):
 IF条件成立(即主轴编码器的实时角度等于0),执行G2/G3,否则继续等待
当(WHILE)主轴编码器的实时角度等于0)时 ,执行G2/G3,    否则继续等待
 如果导程大需要左右赶刀,用宏就简单了,有方程式,圆弧或直线那太简单了,略过

网友:
我晕,这样只能车个神似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包络环面蜗杆

网友(点评):
嘿嘿,老兄,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来找我学习。呵呵,天外飞仙。。。。

网友(点评):
我也来跟你学哈

楼主:
我只看了图片以及加工视频,蜗杆传动各参数方程还没看过,等有空研究完方程式,再与你探讨一下。不过那蜗杆也是用滚珠砂轮加工出来,我想用球头车刀与用滚珠砂轮区别应该不大

网友A:
你想的过于简单了

网友:
你明白蜗轮、蜗杆是咋成型的不?G2、G3是车圆弧的

网友(点评):
呵呵~是用G2.G3车出来的~包络蜗杆~普通的用不到g2.g3。这个你确实是短见了哈~

网友:
这个思路早试过了,就像大坏蛋说的样,只能神似而已!!!

网友(点评):
我们的毛利老师早就将楼主的想法付诸于现实~嘿嘿~楼主可以看看毛利老师的帖子~还是坏蛋大侠那句话~楼主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不会吧,你也叫毛老师,你们欺负我!!!%>_<%

网友(点评):
毛利老师的水平我等是望尘莫及的了.......

网友(点评):
一生,你也来笑话我!!o(╯□╰)o

网友(点评):
。。。。。。大坏蛋老是叫你毛老师,我以为你真的是当老师的。。

网友(点评):
没,以前在达人讲了几节课他们就那样叫了!

网友(点评):
现在还在达人玩吗?呵呵~~

网友(点评):
毛老师的水平令我等 敬佩,好久有机会到了绵阳,一定登门请教

楼主:
既然神似,能否符合客户要求呢,用G2/G3车圆其实也是神似,也是用一小段一小段的直线插补而成,其实就是逐次逼近.如果大家用过CAD画圆或者圆弧,放大后会发现这圆或圆弧是由无数的小线段组成的(即用无限的多边形逼近圆,但归根到底它还是多边形,是神似“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圆),其实我们是做技术的不要纠结在理论上符合不符合要求,我们纠结的是在实际应用符合不符合要求,或者是否在要求的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您说的很有道理,不如大侠抽空把您的想法付诸于现实吧。到时候我去老鹰那里借200分加给你!

网友(点评):
大侠不敢当,我是新人,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点评):
新人可说不出这些道理,看得出来您水平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172288625你没有理解到他的意思,他说的意思其时就事在弧面上车条螺纹的意思,这和2包差的太远了,忽悠外行眼睛到可以

网友(点评):
坏蛋兄不能理解我的意思。结合前后我的发言不难感受我的良苦用心。

网友(点评):
真的,接触数控以及普车不到一年,让大家见笑了,学东西就是要脸皮厚,哈

网友(点评):
看来大家都没有理解到对方意思

网友(点评):
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这叫拍马虚溜引诱楼主去实践一下。到时候楼主做完就闭嘴了。

网友:
没那么简单!

楼主:
总是一些结论性东西,各给大师能否给一点建议呢,程序就不要了,给点往正确方向走的思路

网友(点评):
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B(2012-09-15):
哈哈那你干一件看看,我的程序为甚吗老不对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你干一件看看,我的程序为甚吗老不对槽呢

最近忙,没空玩这东西,个人感觉不是别人想象中难,虽然接触数控不到一年,之前也没干过机加工!至于你的程序为什么会乱槽,没分析过你的程序不好判断,往螺纹起始角和旋出角方向靠虑一下

网友(2013-01-06):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坐等楼主验证。

网友C(2013-06-09):
我觉得还是来找我吧,我都做这个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来找我吧,我都做这个好多年了。。。。

对此我表示灰常严重的支持........

网友:
貌似也可以来找我了。我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来找我吧,我都做这个好多年了。。。。

我一直很纳闷,到底什么是二包蜗杆,具体参数是什么,,用G2车出来的肯定不是二包,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刀具相对圆弧上的N个小段的角度是变化的,而真正的二包应该是不变化,或者很小。最直接的就是普车用分度头车球,刀具总是跟 着圆弧的变化改变角度,而数控车车球的时候,刀具永远是那个角度不随着圆弧变化。
目前这地方不明白怎么处理的,各位大虾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过于简单了

大虾能说说我说疑惑吗?

网友:
只能神似